使用list_thread()后出现tidle和tshell刷屏,通常是因为什么问...

楼主(2013-03-16):
可能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以前也曾遇到过一次,但是不记得怎么调好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系统很小,只有一个点了LED的现成。
DFS 使用ART的程序,成功初始化了SD卡,但是没有挂载成功,调试时卡在dfs_file.c 55行里
    /* find filesystem */
    fs = dfs_filesystem_lookup(fullpath);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因为在startup.c里面 一次初始化了一次finsh
而我在component.c里面又初始化了一次finsh。我把component里面的初始化注释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