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在结构体数组赋值时为什么会报不是常量的错误?求指导

楼主(2013-03-16):
代码如下:
typedef struct
{
void (*menu_action1)();
void (*menu_action2)();
}run_t;

void run1()
{    printf("run1()\n");}

void run2()
{    printf("run2()\n");}

void run3()
{    printf("run3()\n");}

void run4()
{    printf("run4()\n");}

const run_t M1=
{
run1,
run2,
};

const run_t M2=
{
run3,
run4,
};

const run_t menus[] = {M1,M2};

当执行const run_t menus[] = {M1,M2};
为什么IAR编译的会提示expression must have a constant value?

网友:
const run_t menus[] =
{
  {run1,run2},
  {run3,run4},
};

网友A:
另外如果想用结构体的常量做数组,可以用:
const run_t *menus[] =
{
  &M1,
  &M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如果想用结构体的常量做数组,可以用:
const run_t *menus[] =
{

就我上面的代码,在语法上有错么?

为什么在GCC上编译可以过 ?

而IAR上却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