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普及,我在万网申请的域名想绑定我自个电脑怎么做

楼主(2013-03-17):
以前一直用花生壳的域名,想绑定自个注册的域名    高手普及下哦

网友:
如果你是动态ip 即使申请了域名也麻烦 你要在ip变更后去修改域名解析地址 生效还需要24小时 何况现在也没80端口用

网友:
如果你的电脑是静态ip那在域名管理系统里面绑定到这个ip应该就行了吧。不过现在家用的宽带都是拨号的,每次断了重拨后ip都不一样。话说回来干嘛要指向自己电脑呢,还需要一直开机。网上买个一百块钱多点的空间放个网站绰绰有余。当然性能不咋地,对于访问量不大的个人网站足够了。

网友:
继续用花生壳域名,新域名CNAME到花生壳,TTL设为600(10分钟)。

网友:
你需要安装一条静态IP的光纤或宽带, 需要电信开通80端口(默认是禁用的), 开什么端口, 用什么域名, 你还得到当地网监科备案.........否则就算你开成了, 就没几天用...

网友:
1. 去外国域名服务商注册域名,如www.name.com IP变更 解析刷新很快,几分钟就生效。
2. 注册花生壳
3. 根据花生壳的向导,转入管理(目前免费)。
4. 在路由上或者PC上设置DDNS的参数。

这样IP变化后很快就生效,最多不超过5分钟。

网友:
首先要申请公网ip,这个现在好像个人不能申请的吧~~然后备案,不然isp会切断网络~~~

网友:
花生壳, 好久没有用了,记得以前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
80端口被封了

网友:
要备案的,80端口是不能给你开放的

网友:
弄个香港空间  2 3百块 电脑一直开着也费电

网友:
花生壳来做动态ip绑定,或者用 苹果茶做内网

网友:
我这里的电信8M光纤、固定IP,80端口是封掉的!

如果不是公网IP,LZ还是不要折腾了吧~~~

网友:
你要申请静态IP,很贵,否则根本没有稳定性可言,无论什么花生壳。
还是虚拟主机便宜,要求空间大就租主机。

网友:
普通家用ADSL的80端口上传都是封掉的,就算动态解析到你的电脑IP,也不能显示网页。如果用HTTPS,那免费的HTTPS证书是不能用于类似花生壳这样的域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