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钢丝绳熔断机

楼主(2013-03-17):
晾衣架用的的钢丝绳熔断机,钢丝绳直径在1-2mm之间,长度2m左右,如果能达到7-8m更好,要求断头不松散,不变形,速度越快越好,目前使用的熔断机断头容易变形,有了解的可以给些信息,先谢了!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看看超声波切割机,我知道有些超声波焊机可以切割铜管并将切口熔合

网友:
以前见过有人用电焊机切割的

网友:
简单,电动机修理铺中用的是2个碳棒+1.5kw12v变压器可以了

网友A:
前年做了一个类似项目,自行车刹车线的熔断。半途而废,原因:10万开发费。
已经试验出来断头呈水滴状或半球状,不松散。
今年的话,给10万也不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年做了一个类似项目,自行车刹车线的熔断。半途而废,原因:10万开发费。
已经试验出来断头呈水滴状或半 ...

是吗,这个应该不是很复杂,有没有通保护气体?原来自己的厂里搞过,co2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吗,这个应该不是很复杂,有没有通保护气体?原来自己的厂里搞过,co2就可以了

理论上讲,熔断完了之后是打磨,酸洗,镀惰性保护层,高分子封膜。没做到后续步骤就停了。

网友:
激光切割应该可以吧

网友:
超高频感应加热,瞬间把钢丝加热到一两千度,一拉就断

网友:
溶断机 散热不好而已 , 对着吹干冰气!

网友:
用铝热剂.

楼主:
兄弟们,我不是要开发或者改进熔断机,我是想买好用的成品,目前买到的手动熔断的机器断头不能满足实际生产需求,所以我想采购几台“钢丝绳直径在1-2mm之间,长度2m左右,如果能达到7-8m更好,要求断头不松散,不变形,速度越快越好”这种熔断机。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2013-06-01):
做这个机器还是有挺有前途的

网友:
最简单可靠的方法,就是用大电流电焊机一点就断,并且头回融化成球形,成败的关键是电焊机的电流足够大。当年在工地上就是这么干的,屡试不爽啊

网友:
这个没有研究,我用都是用切割机直接上的

网友:
要留那头缠下胶布,不过这个只对老现场的,批量的话就另当另论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