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涉示波器~有些问题求大神明示~~

楼主(2013-03-17):
因为需求,最近需要用LPC4088为主控做一个示波器,现在在AD,FIFO的选型上出现了一些疑问...
LPC4088主频最高120MHZ,要是200MHZ采样的话,死区大概会有多少??

还有就是AD,FIFO的选型了,需求人说最好都用TI公司的,找到两款AD,一个是ADC08200(20M~200M采样),一个是ADS6124(125MHZ)或者ADS5510.这是TI公司几款的AD.
TI的FIFO,SN74V245(4K深度,133MHZ),SN74V263(8K,166MHZ).如果用ADC08200的话200MHZ采样,这些FIFO是不是都不能用了??

TI的实在没有的话,求大神推荐个ADI公司的AD和IDT的FIFO吧,需要200MHZ的采样,最少4K深度,9位FIFO...

网友A:
你这个成本,可不底哦,就那个TI的AD就要不少的成本了,
200MHZ是你的AD芯片的采样速度,如果你的CPU想测试到200MHZ的信号的话,那是不太可能的了,只有分频

网友B:
基于指令的控制器没法实现200MHz采样保存的控制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成本,可不底哦,就那个TI的AD就要不少的成本了,
200MHZ是你的AD芯片的采样速度,如果你的C ...

分频,降低采样速率么??

不过要是有死区的话...也不是不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于指令的控制器没法实现200MHz采样保存的控制时序

只能做到主频以下的采样速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做到主频以下的采样速率么??

单片机工作频率降20-50倍的采样还差不多

网友:
必须用FPGA,否则做出来的性能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