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g同一实验室的ping不通

楼主(2013-03-17):
学校局域网。
我在172.18.161.173  ping  172.18.153.166 不通。ping 172.18.153.126却可以。
161.173和那两个ip在不同楼层。153.166和153.126在同一实验室不同网口。而153.166的这个网口我昨天用linux的机子可以ping,今天换win7 不行,换了xp 的可以在楼上ping成功的笔记本在这个实验室这个网口也不行。

求解。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问网管!
谁知道他是怎么设置权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火墙

应该不是电脑这边的防火墙,同一台电脑不同地方我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问网管!
谁知道他是怎么设置权限的

我觉得比较奇怪,这里面毫无规律。

网友:
可能是杀毒软件屏蔽ping本机,以前在杀毒软件里面见过这种设置,也可能使路由设置成忽略pin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