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DIY载人平衡车结构的曲折过程

楼主(2013-03-17):
回顾了一下自己之前的载人小车结构照片,看到了整个演化的过程,挺有意思,发出来活跃一下气氛

第一次看到网友DIY载人平衡车的视频,未经调研,拍脑袋就买了两个12寸小自行车的轮子,还找人加工了一个框架,这样固定轮子,想通过链条传动。

后来想框架上还要铺木板,于是就直接征用了家里的菜板,就成了这个样子,仍然想通过链条传动

后来为了进一步简化结构,能够集中精力在论坛中跟大侠们学习小车的控制,就采用了法兰的方式,又买了两个8寸的轮子,电池放在底下电池盒中并用铝条托住,就成了这样:

这是最近一次调整,又买了一块小菜板,将电池固定在小菜板上,再用螺栓固定成两层结构,买了两个小盒将淘来的各个元件/模块用双面胶粘在里面,就成了这样,(几次改动,上面的菜板已经千疮百孔了)

糊了一个纸盒,盖上去,就可以开了。关于转向结构,做了一次没有成功。就买了一根衣柜里面挂衣服的铝合金杆,用合页固定上去(仍然不是很牢固),又买了一个小控制杆,来控制左右方向。

现在小车虽然能走,但还不是很稳定,程序就是rantingting大侠的共享,参数还没有调太明白.....
后面计划,有时间时,再深入学习一下参数的调整,再就是等哪位大侠有PCB时,求来一块空板或文件,来替换我那一堆“电子积木”

网友:
果然物尽其用啊!!!

网友:
很强大,期待完善后的小车

网友:
菜板都上了……
楼主加油,最新进展赶快共享啊。

楼主:
编辑了一个小视频,本来想加到一楼,但好像不能编辑原帖了,加在这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4NTQzMzk2.html

网友:
皮皮,你如何调试pid啊?如何稳定

网友A:
你用编码器吗?或者用pwm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编码器吗?或者用pwm的量

没有编码器和PWM的反馈量,只用了PD两个参数,参照zhanglu大侠提供的参数,折算了一下,然后在那附近穷试了几组值,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你这两个问题也是我之前反复找人问的,我的体会,用PD让车平衡,能载人没有开始我想象的那么难,那么费理,但再继续优化的话,就可能需要深入理解PlD了,我还在学....

网友:
不错楼主的东西作出来了,也在学习中,也准备做网上开源的,只是进口的电机控制器比较貴要1000多块,是ARDUINO方案,程序及IMU都OK了,只可惜这个方案的电机控制器是串行包的。

网友B:
楼主牛逼啊,能介绍一下控制环路的调试方法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逼啊,能介绍一下控制环路的调试方法吗?谢谢

像我在9楼说的,参考別人的参数,穷试了几个值,没有形成明确的经验。之前调试小车时,包含速度和位置环路就没有调成功。现在正在给大车安装测速装置,准备再次尝试环路的调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像我在9楼说的,参考別人的参数,穷试了几个值,没有形成明确的经验。之前调试小车时,包含速度和位置环 ...

调试PID头大中,我的方法是先将滤波器输出的值(角度和角速度)反馈值搞出来,其中角度的单位是°,角速度的单位是°/s,PWM的单位是%(占空比),然后PWM=角度*kp+角速度*kd。
看了一些资料,先调kp,将kd设为0,逐渐增大kp,发现小的kp(kp=1,即10°的误差产生10%的占空比)不足以产生反的作用力,小车向一边倒,当kp比较大(kp=8,即10°的误差产生10%的占空比)的时候小车左右倒。但是在kp从1到8的过程中,没有发现别人说的使小车稳定的kp,或者在0位震荡的kp。

网友C:
俺是小白哦,很想自己做一个,不知道能给点儿建议木

网友D:
用什么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是小白哦,很想自己做一个,不知道能给点儿建议木

不知道有多白 ,无非是单片机控制和小车结构两个方面,单片机和传感器的选择,论坛中有很多种方案,选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从小车做起,因为小车便于调试,有了一定的积累后,再转向大车,到那个时候主要就是考虑大车的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控制的?

AVR mega16

网友D:
引用 楼主:
AVR mega16

电机是什么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是什么电机啊?

24V 250W减速电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24V 250W减速电机

可以参考下你的pd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参考下你的pd参数吗?

Kp=28,Kd=2.6,PWM的上限是255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多白 ,无非是单片机控制和小车结构两个方面,单片机和传感器的选择,论坛中有很多种方 ...

大概需要什么东西,给介绍一下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Kp=28,Kd=2.6,PWM的上限是255

我的PWM上限时1000,当我Kp调到100时,也就是十分之一时小车震动特别厉害,不知怎么个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PWM上限时1000,当我Kp调到100时,也就是十分之一时小车震动特别厉害,不知怎么个情况。

wallacer 您使用哪个套件做的?车体做了吗

网友G:
皮皮   PCB资料  能发给我吗   8063607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皮皮   PCB资料  能发给我吗

没有完整的PCB,连对应的原理图都没有。目前是淘来的各种模块用杜邦线连的,AVR最小系统模块,MPU6050模块,5V电源模块等等。一直想画一块PCB,但一直没有整块的时间。

网友G:
能发几张照片 给我吗       我帮你画  PCB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发几张照片 给我吗       我帮你画  PCB

电路模块的照片吗?明天拍几张特写发给你
我计划将PCB装在一个铝盒中便于安装和散热,等尺寸定下来了才能开工

网友:
引用 网友F:
wallacer 您使用哪个套件做的?车体做了吗

板子是自己做的,程序参考zhanglu大侠的。

网友B(2013-04-20):
楼主能给个轮子的淘宝网址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给个轮子的淘宝网址吗?谢谢

在用的轮子是在附近小五金店买的,19元一个,不是铝合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用的轮子是在附近小五金店买的,19元一个,不是铝合金的

哦,问一下你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用的是哪款?

网友H:
那二个电机和轮子 加起来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问一下你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用的是哪款?

MPU6050+mega16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二个电机和轮子 加起来多少钱

电机:108x2,加22快递
轮子:19x2, 腿儿钱就不算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编辑了一个小视频,本来想加到一楼,但好像不能编辑原帖了,加在这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4 ...

你的PWM频率应该不是很合适,电机异响声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PWM频率应该不是很合适,电机异响声太大了!

没错!现在用的4KHz,是沿用大侠们的代码没改过,我看坛中有人说高于16K就没声了,一直没试过。你用什么频率?频率高了会不会影响电机动力?

网友I:
LZ,想问一下,轮子怎么跟减速电机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想问一下,轮子怎么跟减速电机链接??

法兰,细看图片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现在用的4KHz,是沿用大侠们的代码没改过,我看坛中有人说高于16K就没声了,一直没试过。你用什么 ...

我用的16K,动力还好,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J:
转向控制把 自己怎么diy  是用滑动变阻器做的?

网友K:
我做了几块电路板,也参考zl的,楼主需要可以赠送过去,有点小bug,飞下线就行了。断断续续弄的,参数调整很没经验,还需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想问一下,轮子怎么跟减速电机链接??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个人觉得,用链条没有像LZ的减速电机那样连接好啊!就是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个人觉得,用链条没有像LZ的减速电机那样连接好啊!就是看不清。

楼主用的是  有带减速箱的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做了几块电路板,也参考zl的,楼主需要可以赠送过去,有点小bug,飞下线就行了。断断续续弄的,参数调整 ...

先感谢一下!我上周忍不住也画了一块投出去了,应该明后天能回来,我用的AVR+mpu6050+IR2104驱动,参考了坛中各位大侠的资料,还不知道调试结果如何,能调好就来这上图。
你用的什么方案,传感器也跟zl侠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转向控制把 自己怎么diy  是用滑动变阻器做的?

是的,就是用电位器,然后用片上AD采集电压变化,如果结构上做的好,加上弹簧,就可以实现左右扳动手柄转向......
我把手柄固定死了,然后用了一个小游戏手柄实现转向,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个人觉得,用链条没有像LZ的减速电机那样连接好啊!就是看不清。

法兰,这个样子的,中间的孔固定电机的轴,四周的孔与轮子固定

网友I:
引用 楼主:
法兰,这个样子的,中间的孔固定电机的轴,四周的孔与轮子固定

这个轴板是定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轴板是定做的吧?

我是淘的,当时店主也只有4个,估计是自己不用的,现在已经下架了。
好像坛中很多网友是定制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是淘的,当时店主也只有4个,估计是自己不用的,现在已经下架了。
好像坛中很多网友是定制的 ...

你买有多的吗?我也想搞一个玩下。

网友:
传感器用的4200d和adxl345

网友K:
其实不用法兰也行,ebike车轮可以直接拧到那个电机的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买有多的吗?我也想搞一个玩下。

手里只用这2个,没有多余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机:108x2,加22快递
轮子:19x2, 腿儿钱就不算了

啊 淘宝上买的吗 这么便宜呀  还不到300块 不过没算电池 和电路板 估计自己DIY 还是要1500的样子吧

网友H:
能DIY 独轮平衡车不 就是买那些轮子 电池麻烦 壳 我最头痛这事儿 不好买。

网友K:
和楼主的思路基本一样,向你学习,这个是我的板子,貌似没啥问题,不过参数调整很费劲,没有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啊 淘宝上买的吗 这么便宜呀  还不到300块 不过没算电池 和电路板 估计自己DIY 还是要1500的样子吧 ...

电池要220元,电路板刚做了一块。
硬件成本1500,估计还得是没走太多弯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DIY 独轮平衡车不 就是买那些轮子 电池麻烦 壳 我最头痛这事儿 不好买。

是的,整个过程如果不定制部分部件,都买来凑的确是不容易,我一直刻意回避定制加工,却也买了很多用不上的东西,到头来总体成本反而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K:
和楼主的思路基本一样,向你学习,这个是我的板子,貌似没啥问题,不过参数调整很费劲,没有规律 ...

板子很漂亮!
我的今天刚拿到PCB,迫不及待地焊了一部分,忙中出错,上电接反了,炸了一个7805,大半夜的吓我一跳,后来又烧错了AVR的熔丝,忙活好半天才救回来,到现在刚能点灯。明天继续焊\调,好了就上图。
我那车虽然能走,但参数我也一直没调明白,其间还有网友问我参数调整问题,我实在说不上来

刚焊好,还没调完,先上张图片show一下,8 x 9cm 的板子,有点挤....

网友:
板子很紧凑!还带遥控的,不错。

网友:
小皮2005 联系我吧 我改了电机的绕线 电机转速快了  结构重新搞的  以前上过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K:
和楼主的思路基本一样,向你学习,这个是我的板子,貌似没啥问题,不过参数调整很费劲,没有规律 ...

联系我一起搞228838002

网友(2013-06-14):
引用 楼主:
编辑了一个小视频,本来想加到一楼,但好像不能编辑原帖了,加在这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4 ...

看了视频,效果还是瞒不错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试PID头大中,我的方法是先将滤波器输出的值(角度和角速度)反馈值搞出来,其中角度的单位是°,角速 ...

我也是啊   调PID调的蛋疼     车子怎么都站不稳

网友L:
想节省时间,lz主要买了哪些模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想节省时间,lz主要买了哪些模块啊

MPU6050模块,AVR最小系统的模块,5V输出的DC模块(可直接从电池24V),电机驱动模块(BTS7960)
电气上主要就这些吧,后来又画了一块小板替代这些"电子积木",前面应该有图。

网友L:
引用 楼主:
MPU6050模块,AVR最小系统的模块,5V输出的DC模块(可直接从电池24V),电机驱动模块(BTS7960)
电气上 ...

我问了下淘宝店家,bts7960的驱动模块,驱动不了这么功率的电机,lz用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试PID头大中,我的方法是先将滤波器输出的值(角度和角速度)反馈值搞出来,其中角度的单位是°,角速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无解

不知道你这种状况找到答案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问了下淘宝店家,bts7960的驱动模块,驱动不了这么功率的电机,lz用的怎么样? ...

我当初买的时候也不确定能不能驱动的了250W,问店家也不确定。 当时想避开自己做板,就特意买了带散热片的BTS7960模块,回来试试。
调试,在楼下试车等都没什么问题,摸散热片有些热,但似乎还可以接受。但没有长距离奔袭过,后来就自己做板了

网友M:
楼主能提供点资料不?程序啊啥的  1252056856@qq.com谢谢楼主咯

网友N:
pid控制怎么实现的一直搞不懂,还有卡尔曼也是,希望楼主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能提供点资料不?程序啊啥的  谢谢楼主咯

程序就是rantingting大侠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9883-1-1.html,只针对自己的端口定义调整。其实大家的程序都差不多,重要的是吃透一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pid控制怎么实现的一直搞不懂,还有卡尔曼也是,希望楼主指点一下

卡尔曼也不懂,只当成一个函数调用,PlD在程序中以那个公式体现的,至于参数的整定,我也没形成什么经验,只参考别人的参数,再穷试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尔曼也不懂,只当成一个函数调用,PlD在程序中以那个公式体现的,至于参数的整定,我也没形成什么经验 ...

轮子直接连接减速器,减速器能承重足够的重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其实不用法兰也行,ebike车轮可以直接拧到那个电机的轴上

ebike车轮?那里有卖?

网友(2013-07-19):
LZ  能否共享下资料啊   程序PCB等等  3Q3Q                 1252056856@qq.com

网友:
我也想弄个成品玩玩。

网友(2013-08-27):
楼主板子还有多吗?卖一块给我玩玩!

网友(2013-11-28):
还有空板吗

网友:
算法可以分享下吗 让我等菜鸟学习学习 谢谢啦!

网友(2014-01-28):
还在初学阶段 呵

网友:
楼主电机,法兰及轮子在哪买的呀?

网友:
楼主电机,法兰在哪买的呀?

网友(2015-06-30):
楼主,rantinting大侠代码用的有编码器,你做载人的也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