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谁用过CYCLONE IV的PCIE硬核

楼主(2013-03-17):
本人FPGA新手,请问谁用过CYCLONE IV的PCIE硬核,功能如何,做视频解码可以吗?速率如何?谢谢!

网友:
同问,有经验请赐教

网友A(2013-10-14):
器件都量产了速率一般应用是够的 主要还是自己设计PCB时候要使器件的差分数据线能跑到那个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器件都量产了速率一般应用是够的 主要还是自己设计PCB时候要使器件的差分数据线能跑到那个速度。 ...

用过。PCI-E和解码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解码主要是资源看够不够。GX50的便宜,200多,gx75的老贵了。6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PCI-E和解码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解码主要是资源看够不够。GX50的便宜,200多,gx75的老贵了。600多 ...

楼主问的是cyclone IV的收发器速度是否可以跑pcie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