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03-17):
面试的时候,考官问我单片机的原理,我当时就想说的简单点,就说通过指令控制外围电路。考官好像并不太满意。其实我觉得我也不能说得太明白,求各位大侠用精炼的语言讲一讲单片机的原理,力求通俗易懂,谢谢。

网友:
原理很简单:
就是你给它命令
它去执行你的命令
。。。。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一个芯片,能按照给定的程序对输入输出端口进行处理,使之按设想的方式运作。

网友:
指令是什么?为什么会有指令?
人家问的是单片机原理,和外围电路有什么关系?
他问单片机原理,那你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单片机,单片机组成结构有哪些?这些结构怎么连在一起有序工作的?
如果这样他还不满意,那这个面试官就13了!
估计你也回答不出来。

网友:
3楼的回答的也是表皮,我要是面试你,也会PASS掉。
基础知识要打的牢固。

网友:
执行预先存储的指令,实现期望的控制效果。

网友:
第一步,把指令取出来,第二步,依据指令操作数据,第三步,把数据放回去

网友:
逻辑电路

网友:
学习了,多长了点见识!

网友:
这种问法容易让人糊涂,有的回答的是组成,有的回答是工作运行的过程,运行的过程那CPU也好、单片机也好并没有本质差别。
还不如问单片机与一般通用CPU的差别和优势。

网友:
上个百度回答的图,基础都不牢固啊,有个PC寄存器,是单片机能够工作的核心之一。

网友A:
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的,十有八九是没有认真研究搞懂单片机工作原理。很多人搞单片机都是依葫芦画瓢,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编译器,为什么会有指令集,看别人或者老师教他这样写程序就这样写,有效果了就大功告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的,十有八九是没有认真研究搞懂单片机工作原理。很多人搞单片机都是依葫芦画瓢,根本不 ...

那请碧大虾给个总结吧

网友:
我是面试官也会问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