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点阵左移的问题。

楼主(2013-03-17):
RT 找不到思路 能有人提供下思路么 感觉自己做点阵很晕 或者谁能给个16*16点阵左移的源码 网上写的比较乱 而且多不能用 谢谢了....

网友:
我有AVR的要不?

网友:
给个思路你参考下
首先16*16的点阵你可以理解成16个 unsigned int 数据
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就是你需要左移的速度)将16个数据分别左移一位
然后将这16个数据送往显示子程序显示,这样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了
不需要循环显示就用 a=a<<1
如果要循环显示就用 a=_irol_(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