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VR熔丝位的设置

楼主(2013-03-17):
请教下坛里的大侠:没用过AVR MCU ,买了一片ATmega32A想烧个程序学习下,不清楚熔丝位的设置,不敢下载,怕被锁。
晶振16M,ZF-007 ISP下载器,progisp 1.72烧录软件。要怎样设置?

网友:
初学者建议用默认的配置,上手以后再试用其他功能。
默认的频率是片内1MHz

出厂后没使用过的单片机,熔丝为就是默认的。不需要配置熔丝,把“编程熔丝”前面的勾去掉。

网友:
我也正准备配置熔丝位,刚发了个贴!!跟你的问题相当!!如果你能设置好,希望我们能共同学习!!嘿嘿

楼主:
感谢二楼的DX,熔丝位设成99E0第一次写入正常,不过悲剧还是发生了,在拆除ISP下载器,接5V电源时不小心把电源线接反,更正后重新下载显示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是不是单片机已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