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MEGA64A串口0接收使能一开我的ADC值就会有影响!

楼主(2013-03-17):
各位大大帮我看看吧!单单使用串口1的时候对ADC值没有一点影响,用了串口0就会出现ADC值在0~2之间跳动!串口功能都正常,能发能收,但是只要一开串口0的接收使能位就会有ADC值抖动。抓狂啊!查不出问题,项目都快做完了出现这问题。纠结啊!补充下ADC用的内部基准源!

楼主:
/* 初始化UART */
void UartInit(BYTE channel)
{
  if(channel)
  {
    cli();
    cbi(UCSR1B,RXCIE1);  /* 关接收中断 */
    UBRR1H=0;
    UBRR1L=51;         /* 9600Baud @8MHz */
    UCSR1C=0x86;       /* n,8,1 */
    cbi(UCSR1A,U2X1);   /* 禁止倍速 */
    cbi(UCSR1A,MPCM1);  /* 禁止多机通讯 */
    UCSR1B=0x98;       /* 允许发送和接收,开接收中断,关发送中断 */
        sei();
  }
  else
  {
    cli();
    cbi(UCSR0B,RXCIE0);  /* 关接收中断 */
    UBRR0H=0;
    UBRR0L=51;         /* 9600Baud @8MHz */
    UCSR0C=0x86;       /* n,8,1 */
    cbi(UCSR0A,U2X0);   /* 禁止倍速 */
    cbi(UCSR0A,MPCM0);  /* 禁止多机通讯 */
    UCSR0B=0x98;       /* 允许发送和接收,开接收中断,关发送中断 */
        sei();
  }
}
附上我的初始化函数!求大神啊!

楼主:
求高人啊!有世外高人指点下AD值会和USART0有关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