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LGT8F08A,外部输入的电压会被比较器拉低,是否...

楼主(2013-03-17):
500mV左右的电压信号,输入到AIN1后,跌落到200mV

DIDR1寄存器,相应的位已经设置为1了,数字引脚已经屏蔽了,

同样的电路,在LM393中工作正常,其他品牌单片机内置的比较器也工作正常

是否比较器的输入脚的阻抗问题啊?

网友A:
貌似比较器的输入阻抗和AD是一样的,20K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比较器的输入阻抗和AD是一样的,20K欧

不是貌似,查了下手册,输入阻抗确实是20K,有点偏小,改了下电路参数,幸好还能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貌似,查了下手册,输入阻抗确实是20K,有点偏小,改了下电路参数,幸好还能工作 ...

想办法克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