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思带你【从零开始】做四轴--软件/硬件/上位机--随时更新

楼主(2013-03-17):
    很多童鞋已经拿到了套件,由于基础不同,大家在硬件焊接/模块驱动/程序调试等方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了给大家解答,也为了方便大家少走弯路,特此开贴,从最开始的硬件焊接调试,到最后的飞行调试,一一给大家介绍,争取让大家跟着教程都能做出自己的飞控.(当然楼主也是刚开始做不久,飞机也只是可以飞行,还是很不稳定,还需要不断学习,努力)
    本贴会持续,不断更新,楼主会跟着大家一同开始四轴的学习.

    首先是之前帖子的链接:
    开源自己的微型四轴—全套原理图.程序.上位机.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5784-1-1.html
    匿名四轴--介绍上位机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6299-1-1.html
    试飞视频:http://www.56.com/u56/v_ODQ0ODczNDk.html

    几个月过去了,上位机经过算法和功能的优化,现在给大家提供新版本的上位机.

    大家刚开始使用可能有点摸不到头脑,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上位机在使用时按F12会有帮助界面)
基本介绍: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4MDczNzI0.html
基本收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4MDc0NzEy.html
高级收码: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4MDc2MTMy.html
高级收码2+波形显示: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4MDg0NjQ4.html
飞控状态: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4MDk2ODk2.html

上位机的数据处理速度可以1毫秒处理一个几十字节的数据帧(无线数据包为32字节,这里就以32字节为例),也就是说1秒可以处理32000字节的数据. (1ms接收32字节的数据,并分析,显示数据波形)  这里可以说是写上位机时最难的,占据了大量的时间,因为如果做到10ms接收一帧数据并显示,是比较容易的,如果频率快了,比如现在的1ms一帧数据的话,pc的数据处理和显示刷新要处理的很好才行,要不程序就很容易"死掉",因为windows不是实时系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能把所有资源都给上位机程序. 目前传感器的采样频率也是1ms一次,这样就可以用上位机直接观察采样值和滤波后的值,很方便,可以实时观察滤波效果,不用再把数据先保存在内存卡或者电脑上,飞完了在调出来看波形了.
    而且听取大家意见,很多人没有航模遥控,这里加上了鼠标键盘控制功能,可以用鼠标和键盘控制飞机了,当然,手感肯定没有遥控好了.

马上会有新版的飞机,遥控板,下载调试板,充电板,板子还在路上...

为了减轻重量,飞机上没有设计遥控接收模块,飞机的遥控通过飞控上自带的NRF24L01芯片完成,同时该芯片还负责数据的传输,所以飞机不能直接通过商业遥控遥控飞行,需要用一个单片机采集遥控信号再通过NRF模块发给飞机来完成遥控,同时飞机可以将飞行数据通过NRF模块发给单片机,单片机再通过串口发送到pc上位机,上位机也可以把飞行参数通过NRF模块实时发给飞机.等于是同时存在以下几个数据连接:
1:遥控->遥控板->飞机
2:PC上位机->遥控板->飞机
3:飞机->遥控板->PC上位机
可以看出所有的数据传输都要通过遥控板.这样的好处是在遥控飞行的同时可以用上位机接收飞机的飞行数据,并在上位机实时显示,上位机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或飞机落地后,修改飞控参数,十分方便.

    硬件调试:大家拿到套件后,请根据原理图进行焊接,芯片方向要注意,不清楚的找楼主要高清大图,按照图片焊接也挺简单.(完全都是贴片的元件,考验大家的焊工了.这里我们也想给大家焊接好的,但是是业余爱好搞搞这个,平时还要上班工作,实在是没有时间,还请大家理解)

    焊接好后,就要开始软件调试了,这里才是四轴最"好玩"的地方,当初决定玩四轴也是因为这个,因为四轴硬件简单,主要拼的是软件,不像直机什么的,硬件太复杂了.
软件的调试,建议大家还是一步一步来.虽然我开源了飞控的全部程序,大家烧进去就可以实现基本的飞行了,但是我们自己做飞控最关键的就是程序了,直接copy一个工程过来,想必大家直接消化还是很不容易的.就像学习骑车一样,还不会走路,就学骑自行车,怎么会骑好.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从基础的开始.

    从哪里开始呢,因为我们使用的是stm32f103,大家就从最简单的stm32的驱动开始吧.
以下都是针对我的飞控板写的,大家如果用的自己的,记得需要把IO和端口都改为自己的
    stm32可以说就是飞控的大脑,mpu6050和hmc5883就是飞控的眼睛,耳朵.飞控的所有功能,都是通过stm32实现的,所以大家清楚了stm32做什么了以后,就要好好的把他驱动好,让他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运转,这样飞控才能好好的工作.
    首先下载我们需要的软件环境,就是MDK (KEIL FOR ARM),我用的是4.7版本,有了自动补全功能,挺好用.当然,还要有个JLINK,使用swd方式进行调试.然后就可以开始第一步的程序编写了.按照网上的教程,使用库函数建立一个空白的工程,从最简单的,点亮一个LED开始.
    要点亮一个led,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系统时钟要配置好(最新库函数在初始化时已经帮我们把时钟初始化好了,不用我们再初始化了,当然,除非你有特殊要求),然后要配置端口的输入输出,还要打开响应端口的外设时钟.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这个是端口配置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打开外设GPIOB的时钟,因为LED是通过GPIOB的9,11,14,15来驱动的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Pin_9 ;                 选择响应的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IO速度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IO驱动方式,out为输出,PP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对GPIOB进行初始化
}
初始化好了,再写几个函数来操作LED,更加方便
#define LED1_OFF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1)
#define LED1_ON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1)
#define LED2_OFF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4)
#define LED2_ON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4)
#define LED3_OFF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5)
#define LED3_ON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5)
#define LED4_OFF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9)
#define LED4_ON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9)
#define LEDALL_OFF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1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Pin_9)
#define LEDALL_ON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1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Pin_9)
这几个函数功能很简单,就是对IO的输出电平进行操作.当LED可以点亮后,更高级的比如LED的闪烁,就需要大家自己写了,实现的方法很多,可以用循环实现,也可以用定时中断实现.选用哪种方式实现,就要看具体的使用地点和情况了.

网友A:
支持下,继续加油!让自己的四轴飞起来。

网友:
关注,正在储备这方面的知识,也想自己有个四轴撒

网友:
楼主的四轴做得很不错,严重关注中~~~~~~~~~~~~~~~~~~~~~~~~

网友B:
C#写的?
有套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写的?
有套件吗?

delphi写的

网友:
早知道早点回来看的!此贴必火,前排留不到名了!!!

准备开始,向你进军~

网友:
为楼主坚持不懈的精神赞一个!

网友:
收藏一个,一定要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phi写的

LZ delphi装的是iocomp控件么?装好后OPC显示的是Evaluation么?

楼主:
是iocomp,就用了基本功能  ,没注意opc是什么……opc是什么功能?

网友:
围观!!Stm32f103是个好东西哈!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现在的版本越来越高了,把天线也一起画在板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iocomp,就用了基本功能  ,没注意opc是什么……opc是什么功能?

额...其实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也想用Delphi做个上位机,然后看到iocomp很不错,就装了,然后是这样的,据说是有试用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其实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也想用Delphi做个上位机,然后看到iocomp很不错,就装了,然后是这样的, ...

能用就好   呵呵

网友D:
遥控板出了没?.....套件还在待焊ing...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用就好   呵呵

恩,不知道LZ陶瓷天线了解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板出了没?.....套件还在待焊ing...

遥控板这周就有了

网友:
期待楼主 ,好像DIY  可自己能力有限,希望得到学习提升!

网友:
我又要来顶你了

网友E:
lz 建议做大四轴。 中国无人机就靠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建议做大四轴。 中国无人机就靠你了

呵呵  我倒是想为国家做贡献啊   可是咱多大能力还是知道的

楼主:
额,帖子已经不能编辑了,只能在回复里贴了......
第一步LED驱动好了,下一步做点什么呢?就来驱动下串口吧,串口还是调试时一个很好用的工具.
串口调试也一样,第一步,当然是初始化.
void USART1_INIT(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以上是定义初始化用到的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ªÆôUSART1ʱÖÓ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打开外设时钟,这里打开串口USART1时钟,那为什么打开GPIOA的时钟呢?因为串口用的GPIOA的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管脚配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500000;                                        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校验方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收发模式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时钟及其他设置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串口初始化,刚才的都不算初始化,只是修改变量,这里才把变量赋值给寄存器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                           串口时钟初始化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开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
}

楼主:
串口初始化好了,就要测试收发了,将串口用串口线和电脑连接起来,先来简单的发送,用上位机看看能不能收到数据.
对了   这里还要设置串口中断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我用的第二组,串口给了优先级3,subfriority3

串口中断函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SART1_IRQ();
}
void USART1_IRQ(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TXE)!=RESET)
        {
                发送中断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接收中断
        }
}

楼主:
中断也写好后,基本的发送接收应该就没问题了.
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没有一个缓冲区肯定是不行的,关于这方面的帖子很多,大家在论坛上搜索下吧.我就简单介绍下我用的简单的环形缓冲吧.
我用了一个环形发送缓冲,比如一个长度为100字节的数组,再定义两个变量,比如num与t_num
num表示缓冲区内下一个空字节在第几字节,t_num表示下一个需要发送的字节在缓冲区的多少字节
比如需要发送12345 这5个数字,分别写入数组的01234字节,共5字节,此时num+=5,表示buf[5]是空的.写入数据后,激活发送,发送完一个字节,t_num+1,并判断t_num与num的大小,如果t_num<num,就急需发送,如果t_num=num,说明数据已经发送完了.
大致意思就是这样,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没有.

楼主:
串口做好了,再做点什么呢,就Timer吧,这个是以后程序里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timer是用来计时的,我们以后要用它来触发做很多事情,比如定时去读传感器并控制电机等等.
还是一样,先初始化Timer,以TIMER3为例
void TIM3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使用的结构体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打开timer3的时钟

        TIM_DeInit(TIM3);
        将timer3寄存器设置为默认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000;     这个寄存器我理解是比较值,就是用这个值来和cnt比较,判断是否溢出(大于这个数就溢出)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72-1;  这个寄存器我理解是分频值,就是timer3的时钟除以这个值+1就是计数器的时钟,这里72分频,就是1M,刚才比较值设置为1000,那么溢出的频率就是1000HZ,也就是每次中断1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采样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时钟初始化

        TIM_ClearFlag(TIM3,TIM_FLAG_Update);                                     清楚标志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开中断

        TIM_Cmd(TIM3,ENABLE);                                                      使能timer3
}

网友:
鉴定完毕!本贴对于我们这些小白来说是福利,彻底的福利

网友:
楼主大公无私 必须要顶,共同娱乐。

楼主:
有人让我解释一下我程序里面PID计算的过程,这里就插一节吧,就是介绍下我的PID,当然,还很不完善,后期肯定还要经过很多改动才行,这里就先介绍下现在的"初级版"吧.
void PID_CAL(void)                PID计算函数
{
        static float thr=0,rool=0,pitch=0,yaw=0;          控制量
        static float rool_i=0,pitch_i=0;                         积分

        int16_t Motor1,Motor2,Motor3,Motor4;             四个电机输出

        IMU_TEST();                                                   计算姿态
        GET_EXPRAD();                                             获得控制量
////////////////////////////////////////////////////////////////////////////////
        rool         = PID_RP.P * DIF_ANGLE.X;                    roll方向的P计算

        if(Q_ANGLE.Rool>-0.1 && Q_ANGLE.Rool<0.1)   判断I是否需要清零
        {
                rool_i = 0;
        }
        rool_i -= PID_RP.I * Q_ANGLE.Rool;                   I计算
        PID_RP.IMAX = DIF_ANGLE.X * 10;                    积分限幅
        if(PID_RP.IMAX<0)
        {
                PID_RP.IMAX = (-PID_RP.IMAX) + 100;
        }
        else
        {
                PID_RP.IMAX += 100;
        }
        if(rool_i>PID_RP.IMAX)         rool_i = PID_RP.IMAX;
        if(rool_i<-PID_RP.IMAX)        rool_i = -PID_RP.IMAX;
        rool += rool_i;                                                            积分

        rool -= PID_RP.D * GYRO_F.X;                                      D计算
///////////
        pitch         = PID_RP.P * DIF_ANGLE.Y;                                 同上

        if(Q_ANGLE.Pitch>-0.1 && Q_ANGLE.Pitch<0.1)
        {
                pitch_i = 0;
        }
        pitch_i -= PID_RP.I * Q_ANGLE.Pitch;
        if(PID_RP.IMAX<0)
        {
                PID_RP.IMAX = (-PID_RP.IMAX) + 100;
        }
        else
        {
                PID_RP.IMAX += 100;
        }
        if(PID_RP.IMAX<0)        PID_RP.IMAX = -PID_RP.IMAX;
        if(pitch_i>PID_RP.IMAX)         pitch_i = PID_RP.IMAX;
        if(pitch_i<-PID_RP.IMAX)        pitch_i = -PID_RP.IMAX;
        pitch += pitch_i;

        pitch -= PID_RP.D * GYRO_F.Y;
/////////////
        GYRO_I[0].Z += EXP_ANGLE.Z/3000;                              yaw方向就简单的用了陀螺的积分    PD
        yaw = -10 * GYRO_I[0].Z;

        yaw -= 3 * GYRO_F.Z;
//
        thr = RC_DATA.THROTTLE+400;
////////////////////////////////////////////////////////////////////////////////将控制量输出给电机
        Motor1=(int16_t)(thr + rool - pitch + yaw);
        Motor2=(int16_t)(thr + rool + pitch - yaw);
        Motor3=(int16_t)(thr - rool + pitch + yaw);
        Motor4=(int16_t)(thr - rool - pitch - yaw);
        if(FLY_ENABLE && (RC_DATA.THROTTLE>-400))                          和解锁有关,未解锁或油门太低电机禁止转动
                MOTO_PWMRFLASH(Motor1,Motor2,Motor3,Motor4);
        else
                MOTO_PWMRFLASH(0,0,0,0);
}
程序就这么简单,当然还需要很多改进,PID参数也需要慢慢调试才行

网友F:
搬凳子,听楼主悉心教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搬凳子,听楼主悉心教诲

教诲谈不上啊…只是把我的思路跟大家聊一聊

网友:
外形很漂亮,看起来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恩,不知道LZ陶瓷天线了解过没有

你了解陶瓷天线吗?我曾经试过,效果不怎么好,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天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了解陶瓷天线吗?我曾经试过,效果不怎么好,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天线有问题 ...

我不太了解,想用陶瓷天线来着,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
现在能力还达不到  不过先mark

网友:
想了解一下做PCB天线有什么具体注意事项和要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诲谈不上啊…只是把我的思路跟大家聊一聊

看着三个帖子而来的,想不到又出新教程了,赞一个,预定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人让我解释一下我程序里面PID计算的过程,这里就插一节吧,就是介绍下我的PID,当然,还很不完善,后期肯定还 ...

你的代码我看过了,用到了四元数,但是最后又把四元数转换成欧拉角进行PID控制,不知道,这里面用到四元数是不是有必要

网友I:
楼主可以否把视频传输也加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代码我看过了,用到了四元数,但是最后又把四元数转换成欧拉角进行PID控制,不知道,这里面用到四元 ...

对四元数直接参加控制还不懂呢......希望有个教程学习一下,请问你知道怎么用四元数直接控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以否把视频传输也加上呢

没有摄像头.....

网友:
这个可以学习

楼主:
串口/TIMER都讲过了,这次讲点什么呢,稍微提一提怎么调试吧,因为今天群里有人问我串口是用来做什么的?这个问题让我一下懵了.这该怎么回答?
串口,在我们这个工程里,其实就是用来调试的,无线控制是通过SPI来进行,其实无线调试好以后,串口也就没有用了,可以使用无线进行调试的,这样更加方便.其实串口是完全可以省略的.
那么怎么使用这个串口呢?串口可以理解为一根网线,通过他,可以将飞机上的数据传输到电脑上,就这么简单.........至于传什么,怎么传,学问就大了....
串口驱动好以后,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很多问题,有些甚至JLINK也做不到,观察变量,观察标志位,观察程序运行状态,等等,都可以通过串口来实现,上位机为了配合串口和无线调试,还特意做了一个DEBUG功能,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更方便的调试,可以通过串口发送一个自定义的命令,打开上位机的LED,或者改变上位机显示的寄存器数字.这样可以帮助大家知道程序的执行状态,比如中断进入没进入啊,进入的频率啊,变量现在的值是多少啊等等信息.
我这里仅仅是一点点自己的调试经验,至于怎么发送,发送一个什么样的格式,大家个人习惯不同,写出来当然也各不相同,有人喜欢用printf,我就喜欢十六进制,各有长短

楼主:
可能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讲有些啰嗦,而且这些模块的使用方法网上也有很多教程,我以后就不在说这个了.大家有问题就搜索下吧,很容易找到.我目前用到的外设有:timer,usart,iic,spi,flash,gpio,exit,暂时就这么多.
今天想跟大家谈谈加速度计和陀螺仪,不少人在问加速度计陀螺仪的数据读出来了怎么用,咱们就从这两个传感器的特点开始了解下,了解了特点,用法就很容易了.
以下仅代表个人观点,有哪里不对,还请指出....
做个比喻吧,加速度计,以下简称加计,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铁块,这个铁块是个立方体,有前后左右上下六个面,每个面连接有一个弹簧,弹簧另一端假设固定在一个卡车的集装箱里面,这样这个铁块就被这六个弹簧吊在集装箱里面了,由于铁块有重力,所以汽车不动时,上面的弹簧被拉长,下面的弹簧被压缩,这里假设是通过测量弹簧的拉力来输出加速度(实际有可能是电容什么的,这里不做讨论,了解特性就好),六个弹簧,两两一组,正好3个轴,这就是3轴加速度了,静止不动时,只有Z轴也就是上下两根弹簧有读数,其他两对弹簧是平衡的.现在假设汽车在做加速运动,那么不仅仅上下两根弹簧不平衡了,前后两根弹簧也会有变化,前面的弹簧拉长,后面的弹簧压缩,就有了前后方向的加速度.左右也是一个道理.
知道了加计的大致原理,那么加计有什么特点呢?让我们大家想象一种情况,就是这辆卡车行驶在颠簸的路上,集装箱里面的铁块肯定不会稳稳的吊着了,他会随着汽车左摇右摆,上下颠簸,而且有一点大家注意,铁块的此时的摆动,不是完全和汽车同步的,由于惯性等原因,铁块会在里面"乱动",荡来荡去,此时的加速度输出会是怎么样的呢?肯定也是随着铁块"荡来荡去",所以我们得出加计的一大特点,就是对震动很"敏感",如果把飞控板放在桌子上静止不动,可以说随便一个姿态算法的输出都不错,哪怕不滤波.可以当电机一转动起来,震动来了,加计就有了很大的干扰,此时如果处理不好,姿态就乱掉了.
然后我们再说说陀螺仪,陀螺仪顾名思义,肯定和陀螺有很大关系,没错,特点也和陀螺一样.还是假设在这个车里面,我们放上一个小时候玩的陀螺,不管用了什么方法,让它高速旋转起来,大家都知道,这样陀螺是不会倒的,他会尽量保持当前的姿态,陀螺仪正是利用这个特点.我们看两段视频来了解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5MTc4MjI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xODk5MDAw.html
通过视频,大家可以看到,陀螺在高速旋转时,是会尽量保持转轴不变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想到陀螺仪的特点了,就是对震动是"不敏感"的,因为它会尽量保持自己不被震动改变,但是陀螺会不断累积误差,造成"漂移".
好了,这里我们知道了加计和陀螺仪的特点,再考虑怎么使用,就简单多了,总的来说就是加计短时间不可靠,因为震动,陀螺仪长时间不可靠,因为"漂移".那么对于加计的数据和陀螺仪的数据,我们就应该短时间相信陀螺仪,长时间相信加速度.好了,到了这里,再怎么做也就清晰了,对加速度的数据,我们要滤波,平均值滤波等等,方法很多,对陀螺仪数据,我们积分,短时间内,这个积分得到的角度还是准确的,而过一段时间,就用处理过的加速度数据来矫正陀螺仪积分的角度,抑制"漂移".这样利用两个传感器的特点,取长补短,来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输出.

以上都是个人看法,有什么不对还请大家指出,大家多多讨论.

网友:
很形象的描述

网友:
一直在跟进,记下,顶上.

网友:
看完忘顶贴了,补上

网友J:
写的不错,谢谢分享,改天我也上传个关于惯性量传感器的介绍。

网友K:
不错,想搞个套件跟着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想搞个套件跟着学习

嗯  大家一同学习 进步  写一套自己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写的不错,谢谢分享,改天我也上传个关于惯性量传感器的介绍。

真是太好了,我们也跟着学习些知识

网友:
西门子的传感器介绍
比较直观、形象

网友L:
版主速更啊

网友:
还是喜欢看原理图 通过陀螺仪控制 四个直流有刷电机,PWM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L:
版主速更啊

这几天忙着测试板子和学习opengl,看能不能在上位机加上3D显示,大家不要着急啊,有时间马上更新

网友:
犀利!数据很稳定!

网友M:
搬个板凳,站好位。。。。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四元数解算时的误差是用PI修正的,可否加入卡尔曼滤波修正,我一直没想通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M:
搬个板凳,站好位。。。。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四元数解算时的误差是用PI修正的,可否加入卡尔曼滤波修正,我 ...

我也想加上呢,也是不懂,卡尔曼还没理解,数学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加上呢,也是不懂,卡尔曼还没理解,数学不好……

哎,什么东西到高处都是数学呀,硬伤。。。最近毕设要用自抗扰控制,感觉比PID好多了,就是各种数学各种看不懂

楼主:
今天跟大家谈一谈6050的数据吧,首先,量程,
GYRO: ±250, ±500, ±1000, and ±2000°/sec (dps).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陀螺数据在输出32767(也就是int16型数据的最大值)的时候,分别表示250度每秒一直到2000度每秒.
ACC: ±2g, ±4g, ±8g, and ±16g.  表示输出32767时表示2倍重力加速度一直到16倍重力加速度.
量程选的小,数据就准确一些(在量程范围内),但是在剧烈动作时,容易超调.
知道了量程和数据的意义,怎么把输出的数据转成角度想必就很简单了吧.
acc的数据出来后,进行一个移动平均值滤波,作用就是个低通滤波,gyro的数据换成角度,积分,就可以得到"姿态角",这里直接得到的姿态角是不对的,要对三轴数据进行"解耦"---应该是这么叫,这个我就不太懂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mwc的程序或者网上寻找教程.
得到了角度,定期用acc的角度来矫正陀螺的误差,就可以实现自稳这个功能了.

网友:
给力,楼主继续加油!!!

网友:
顶呀,,第一次有人这样详细讲四轴,期待呀!!!

网友:
再次顶楼主的伟大共享精神。。

网友:
楼主现在程序有更新吗?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套件怎么弄到呢

楼主:
这几天没有更新,专心学习了下3D,给上位机增加了3D模型显示

网友N:
楼主能不能共享一下MDK版本的工程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能不能共享一下MDK版本的工程文件呢?

MDK的刚开始写

网友:
求更新啊。。。。。。。。。每天关注中

楼主:
这几天忙着找房子租房子,有时间马上更新……过两天还要搬家……麻烦

网友:
顶楼主哦,先把毕设解决马上跟上你啦。

楼主:
今天抽出点时间,再跟大家聊一聊.
其实如果把教程前面的东西消化了,到现在应该已经可以得到自己的传感器读数和简单的姿态数据了,今天就里面的细节问题聊一聊吧.
做飞控,最重要的应该要属传感器读数的准确性和姿态的算法了,之前讲了加速度和陀螺仪传感器,希望大家在睡觉前可以闭上眼想象一下,这俩传感器怎么配合才合适,构思一下算法,这里的构思,只要一个大题思路就行,不可能在脑子里就把程序一句句写好吧。。。
有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去读传感器呢?我觉得这样看两个情况,一:系统速度够快,比如6050的采样周期是1ms,我的单片机在1ms里面可以完成数据读取、滤波、姿态计算、输出等计算过程,那么,我就可以使用定时器中断来触发读取,然后是依次滤波。。。。。二:系统不够快,有的飞控速度慢,1ms完成不了那么多任务,很多浮点运算对8位机确实任务有点重,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循环读,什么时候完成计算过程了,什么时候读取传感器数据,并开始下一次计算过程,这样不浪费单片机的时间。
有点点调试经验,跟大家分享下,如果大家也和我用的单片机一样,都是stm32f103,想必大家在调试IIC的时候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确实,stm32的IIC是个很蛋疼的东西,当然,我是针对的硬件,模拟的还是很好用的。当时调试IIC,那可是尝试了各种方法,中断,dma,官方的cpal什么的,就一个字,不好用。。。。。当时都想外加个单片机负责IIC的读取了。。。。。如果大家要调试硬件的IIC,我有几个小经验,不能用变量观察窗口,并在IIC程序中设置断点,比方说我想看看SR1或者SR2寄存器什么状态呀,不要想了,不能这样,因为stm IIC相关寄存器很多都是读取后清零,大家用Jlink看寄存器,就相当于读取了,寄存器清零,不该清零的时候清零,后果很严重,IIC直接挂掉了。。。。。STM的模拟IIC还是很稳定的,相关程序请参考我的工程。

楼主:
现在假设大家已经得到了一下数据:
滤波后的加速度数据  AX,AY,AZ,陀螺仪数据:GX,GY,GZ,怎么用这些数据得到姿态?
我的程序里面用的四元数,我就简单给大家讲讲用法,具体四元数的原理什么的,我的不懂。。。。。矩阵、旋转、空间、三维。。。。实在太。。
IMUupdate(GX,GY,GZ,AX,AY,AZ);
这个函数的调用在control。c 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只要把加速度和陀螺仪的相关数据,传进这个函数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这个函数可以根据我们传递进去的传感器数据,计算表示姿态的四元数,计算出了 四元数怎么用呢?请看程序末尾:
Q_ANGLE.Pitch  = asin(-2 * q1 * q3 + 2 * q0* q2)* 57.3; // pitch
Q_ANGLE.Rool = atan2(2 * q2 * q3 + 2 * q0 * q1, -2 * q1 * q1 - 2 * q2* q2 + 1)* 57.3; // roll
这两句话就是根据四元数,计算表示飞机姿态的欧拉角。
有了欧拉角,就可以方便的用于控制了。
听说四元数可以直接参与控制,我还不懂是怎么回事,有懂的大神还请解释解释啊,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假设大家已经得到了一下数据:
滤波后的加速度数据  AX,AY,AZ,陀螺仪数据:GX,GY,GZ,怎么用这些数据 ...

深入浅出,先看了你的程序再看讲解,很好懂。

网友:
关注楼主中,我也是用的STM32f103主控,正在研究姿态控制算法,晃得厉害

网友O:
佩服楼主的开源,楼主软硬通吃啊,我也是软件和硬件都会点,但确实比楼主差远了.我下位机用的ARM9 调试程序差不多写有一半了,上位机用的C# ,这个完成了80%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佩服楼主的开源,楼主软硬通吃啊,我也是软件和硬件都会点,但确实比楼主差远了.我下位机用的ARM9 调试程序差 ...

我也试过c#   速度貌似不够快   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佩服楼主的开源,楼主软硬通吃啊,我也是软件和硬件都会点,但确实比楼主差远了.我下位机用的ARM9 调试程序差 ...

截个图看看界面啊   c#做的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个图看看界面啊   c#做的好看

我只是简单做了个控件平台,接收摇杆信息,实时视频传输.还在完善中.

网友(2013-04-17):
学习了,最近正在做MPU6050

楼主:
唉  搬了家   没网了……不方便更新   对不住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  搬了家   没网了……不方便更新   对不住大家

呵呵,太客气了
凡事就怕坚持二字,我就坚持来顶贴。

网友:
楼主的四轴做得很不错,严重关注中~~~支持楼主~~~~~~~~~~~~~~

网友:
标记,有空看

网友P:
楼主共享一下MDK的工程文件吧

网友:
LZ伟大,开始四轴之路,慢慢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共享一下MDK的工程文件吧

mdk的还在写…

网友:
楼主的淘宝店怎么关闭了

网友:
好像好复杂。

网友Q:
引用 楼主:
额,帖子已经不能编辑了,只能在回复里贴了......
第一步LED驱动好了,下一步做点什么呢?就来驱动下串口吧,串 ...

我想问一下楼主,学习STM32只要学好库就行了吗?楼主会寄存器操作吗???

网友R:
引用 楼主:
mdk的还在写…

请问下楼主MPU6050这类加速度传感器,在PCB设计时需要放在飞行器的轴线上么?如果不在,调试起来是不是比较麻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下楼主MPU6050这类加速度传感器,在PCB设计时需要放在飞行器的轴线上么?如果不在,调试起来是不是比 ...

不会太影响,只是数据会稍微不准些…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太影响,只是数据会稍微不准些…应该问题不大

谢谢老板

网友:
绝对福利啊 支持下 持续关注!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S:
好帖,楼主能不能顺便介绍下板子的设计呢?

网友T:
此贴必火,我也打算加入玩四轴行列

网友U:
引用 楼主:
mdk的还在写…

期待茶大的MDK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想问一下楼主,学习STM32只要学好库就行了吗?楼主会寄存器操作吗??? ...

先学习库的    想用寄存器了,可以参考库函数,修改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好帖,楼主能不能顺便介绍下板子的设计呢?

外形看个人喜好了,电路画对了,应该就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T:
此贴必火,我也打算加入玩四轴行列

热烈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U:
期待茶大的MDK啊!

等忙完这段时间完善下就给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讲有些啰嗦,而且这些模块的使用方法网上也有很多教程,我以后就不在说这个了.大家有 ...

讲的通俗易懂,赞同你的观点,也知道为什么MPU6050为什么既要用加速度计又要用陀螺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忙着找房子租房子,有时间马上更新……过两天还要搬家……麻烦

楼主找房子干嘛?刚刚工作吗?

网友:
不用卡尔曼滤波的飞控也能飞的这样好?强烈关注,下了看看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V:
楼主,能让我参考一下你的上位机软件源代码吗? 如果你需要什么资料、元件、源码,或者莫元、美元交换都行。

网友W:
引用 楼主:
有人让我解释一下我程序里面PID计算的过程,这里就插一节吧,就是介绍下我的PID,当然,还很不完善,后期肯定还 ...

你这里的rool_i -= PID_RP.I * Q_ANGLE.Rool;  为什么是减 而不是叫求原理啊11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这里的rool_i -= PID_RP.I * Q_ANGLE.Rool;  为什么是减 而不是叫求原理啊11

和角度的正方向有关,在进行电机pwm输出时如果反向一下,这里就可以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能让我参考一下你的上位机软件源代码吗? 如果你需要什么资料、元件、源码,或者莫元、美元交换都行 ...

sorry,都是很简单的代码组合起来的,你如果有问题可以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sorry,都是很简单的代码组合起来的,你如果有问题可以讨论

只看该作者,把你写的东西都看了一遍,收获很多,谢谢了~

网友(2013-05-18):
引用 楼主:
sorry,都是很简单的代码组合起来的,你如果有问题可以讨论

没关系,我现在去找MAVlink协议的开源地面站软件了,下了qgroundcontrol和MissionPlanner用,就不自己写上位机了。

网友:
坛子里大神真多
只可惜,现在没时间也没钱弄
偶尔来娱乐娱乐

网友:
等着更新吧。。有点想玩这个

网友X:
之前说的3D功能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X:
之前说的3D功能在哪里呢

在这里

网友X:
引用 楼主:
在这里

这个没有分享时吗  做的好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这个没有分享时吗  做的好漂亮啊

很快就会分享啦,在"内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快就会分享啦,在"内测"

好的,耐心等待……

网友:
  看到这个标题,想起了九把刀的 等一个人咖啡 的阿不思

网友:
楼主,说明视频看不见了!

网友:
真是好啊,赞一个。

网友:
貌似茶大大失踪了

网友:
茶不思吗?

网友:
楼主 我又来顶啦 很喜欢楼主做的上位机 以前学过VB,不过几年没用过了 ,忘得差不多了
现在觉得delphi,C#不错,好像C#需要学的太多,打算学习delphi
要想做出LZ这样漂亮的界面 还有波形显示,3D显示  需要怎样学习
推荐一下学习方法 和学习书籍资料吧
求指导

楼主QQ 940079007 还可以加人吗
怎么之前加你 一直没有回复呢
我再加一遍

网友:
也求论坛其他上位机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学习了,正在学习自己做四轴

楼主:
上周去杭州出差,这周又有任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这里

哈哈,看着不错啊!!!LZ继续更啊!!!

网友:
顶一个,交流一下

网友(2013-06-27):
强顶啊,,我的也要慢慢开始啦 啊

网友Y:
只要没看懂,就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Y:
只要没看懂,就要顶

谢谢帮顶,最近较忙,新套件也在准备,好了继续更新

网友Y:
茶大 继续回来混阿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茶大 继续回来混阿莫了?

是的   工作最忙的时间过去了    不能放下自己的爱好啊

网友:
早上起来水一贴

网友Z:
引用 楼主:
谢谢帮顶,最近较忙,新套件也在准备,好了继续更新

楼主出套件么?有的话我想来一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出套件么?有的话我想来一套啊

套件很快了   就这两周了    这次是焊接好的板子    不用大家焊接芯片了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有人让我解释一下我程序里面PID计算的过程,这里就插一节吧,就是介绍下我的PID,当然,还很不完善,后期肯定还 ...

茶大,请教一下,代码里面这部份为何要做清零判断?
第二,代码中0.1这个值是如何得来的?为什么要取值0.1?
if(Q_ANGLE.Rool>-0.1 && Q_ANGLE.Rool<0.1)   判断I是否需要清零
        {
                rool_i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茶大,请教一下,代码里面这部份为何要做清零判断?
第二,代码中0.1这个值是如何得来的?为什么要取值0. ...

原来想的是防止超调,因为积分项只有当角度到达相反方向才能减少,后来仔细想想并不能简单清零    还要优化

网友AB:
等我忙完这阵子。。我也向茶大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等我忙完这阵子。。我也向茶大学习学习。。

欢迎啊   一起来玩才有意思    现在已经有不少人了

网友AC:
imu的流程是不是这样:加速度读取->滤波(kalman,互补或者平滑滤波)->四元素法——>转换欧拉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C:
imu的流程是不是这样:加速度读取->滤波(kalman,互补或者平滑滤波)->四元素法——>转换欧拉角 ...

恩   是的

网友:
那么也就是说陀螺仪的角速度是不需要平滑的?只需要积分就可以了,是这样的吗?

网友:
看来有必要向应用程序进军了。看到楼主的上位机。顿悟。

网友AD:
顶楼主~ 顺便说下,卡尔曼滤波 如果数学不好不会优化的话还是算了,我用的ARM11都需要1ms+计算一次,还是最基本的四维。

楼主:
引用 网友AD:
顶楼主~ 顺便说下,卡尔曼滤波 如果数学不好不会优化的话还是算了,我用的ARM11都需要1ms+计算一次,还是最 ...

啊   。。。这么久   有没有简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让我解释一下我程序里面PID计算的过程,这里就插一节吧,就是介绍下我的PID,当然,还很不完善,后期肯定还 ...

楼主,你的程序中PID_RP.I初始化不是0吗,那积分那块是不是等于就没用了呢?看了程序好像
是没作用啊?求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   。。。这么久   有没有简化的

哦,对了,我用的UKF,计算量可能更大了点。
简化的肯定有,数学好的话还能更简。祝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2013-08-07):
新手入门多学习,终于看到陀螺仪,加速度计的用法了,看来还要多学习飞行器的基础啊。。

楼主真棒!

网友AE:
引用 网友A:
支持下,继续加油!让自己的四轴飞起来。

是 金祥?

网友(2013-10-07):
引用 网友AE:
是 金祥?

没错,就是我耶!

网友:
哥们我也在写串口程序,你可以设置串口事件掩码在线程里面等待,事件啊,串口有缓冲区,这个问题不大吧

网友:
神贴 非常适合我这样的小白

网友:
要是还有套件  边学边做

网友(2013-12-07):
看看能不能改成时钟显示的

网友:
楼主是个好人,可以入手学习!

网友:
视频挂了。。求LZ补一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能不能共享一下MDK版本的工程文件呢?

早就有啦   我签名里就有

网友:
传说中的匿名四轴,赞个先

网友(2014-02-05):
茶大,顶你,希望继续更新

网友:
相见恨晚啊。。。。。

网友:
专业的上位机,感谢!

网友(2014-03-22):
新手进来看看!嘻嘻

网友:
大神,这上面的几个视频不能看了,求问怎么可以看到货在哪里可以看到啊,现在非常想学啊

网友:
如此牛人!不顶都对不起自个了

网友:
GOOD,继续加油,楼主~~期待你的更新

网友(2014-05-06):
茶大说的是目前最详细的,顶!

网友:
软件写得不错,收下了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学习四轴的基础知识。

网友:
楼主牛人

在学MPU6050,路过看到你的牛帖,表示关注ing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开源上位机源码,谢谢,或者购买一台可以开源上位机源码吗?

网友:
匿名四轴,上位机。

网友(2014-09-23):
遥控器怎么处理的?

网友:
支持一下,学习四轴

网友(2014-11-07):
楼主真是强大啊 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AF:
arduino怎样发送数据到上位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F:
arduino怎样发送数据到上位机呢

通过串口

网友:
那个匿名四轴的上位机,需要什么格式不?

网友AF:
arduino发送到上位机。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输出波形。我试了一下。输不出波形来,玩儿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F:
arduino发送到上位机。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输出波形。我试了一下。输不出波形来,玩儿不来 ...

官网有视频讲解  专门对每个功能都讲了

网友:
留个脚印,,,留着以后用

网友:
不错,支持,看懂了一些

网友(2014-12-14):
讲的很好,受益匪浅。

网友(2016-02-07):
引用 楼主:
官网有视频讲解  专门对每个功能都讲了

感谢楼主的讲解,要想深入了解看样子还的研究研究数学!

楼主能不能把丢失的视频单独一个帖子补一下,都看不了了

网友(2016-04-18):
请问楼主的3d姿态显示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这个太仔细,谢谢。

网友(2017-04-13):
好东西,最近在学MPU6050,用这个应该会方便很多,收下!

网友(2017-06-12):
支持下,留着以后再用

网友(2018-06-04):
下来玩玩,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