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片内的差分ADC问题

楼主(2013-03-17):
截两个datasheet中的图:
这是ATmega16A的:

这是ATtiny25的:

差分对意思是 Positive 端减去 Negative 端
但是图中画红框的,为什么差分两端都是同一个引脚?

我测试下,得到的就是0
似乎这个功能没什么用啊?

========

如果要测量一个小电压(对地),要利用片内的 x2 0放大
我用到方法是 把 GND 接到 Negative 端。
但这样做测一个电压用了两个脚,似乎浪费了一个引脚。

能否只用一个引脚达到这个效果?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回答

网友:
我还发现用了差分加放大后,其它非差分的数据就不对。好像是说第一次的数据要放弃,不对的。

网友A:
我猜设在同一脚是为了较准差分精度的,设置完后输入电压从0慢慢调到Vref看看是不是都是零,不过我没试过。

还有就是ADC的输入脚可以接内部1.22V的基本上,看是没有用,实际上它可以反过来测量单片机的电源电压VCC。

网友:
还有就是差分放大会降低精度,X20只有8位精度 X200只有7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设在同一脚是为了较准差分精度的,设置完后输入电压从0慢慢调到Vref看看是不是都是零,不过我没试过。

有可能,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