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采集到球影的点数,来模拟出一个球影子的直径...

楼主(2013-03-17):
当用采集灯不断对飞来的球影子进行采集的时候可以得到离散的球的长度值,比如从 0 1 1 3 4 5 4 4 2 0 (单位是被触发的灯的个数)呈阶梯的形状
因为采集灯之间有间距,所以会出现误差,想获得这个球影子的准确最大值(直径),就不能用采集灯被触发的个数来来衡量,但是又如何获得呢???
希望大家给点想法,谢谢啦!

网友A:
镜头拍照计算,像素越高越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头拍照计算,像素越高越准

这个是仿人家的。人家的效果很好。。。但是不知道什么原理现在。

网友B:
球的速度,方向是固定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仿人家的。人家的效果很好。。。但是不知道什么原理现在。

硬件一样那就找软件的问题,不一样起码要先把硬件影响搞到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的速度,方向是固定的吗?

不确定,这个球就是高尔夫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一样那就找软件的问题,不一样起码要先把硬件影响搞到最好

恩,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