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邦51单片机偶尔出现不工作的问题求大侠帮忙

楼主(2013-03-17):
最近有产品在上电或运行中出现单片机不工作,5V电源也稳定,纹波只有20mV左右,外部看门狗一直在发送RST复位信号,晶振频率也正常波形也良好,单片机就是不工作,需断电重新上电或碰触管脚才能正常运行。使用的是新唐的W78E052D。以前是正常的未出现此现象。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
此问题在老化过程时发现
1.老化环境温度为50度。
2.上电时220v插头很松,有电火花产生。
3.4个产品220Vac串在一起上电,其中两台由此问题。
4.把有问题的一台拿出烘箱出现问题的频率降低。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单片机不工作的时候是否电流特别大?
多年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W号称是宽电压工作,在某个特定电压情况下单片机会锁死并消耗大电流。
建议保持单片机上电瞬时的电压稳定。

楼主:
单片机不工作时电流没有测过,明天我测下上电瞬时的电压情况是否异常,谢谢楼上的

网友:
外部看门狗一直在发送RST复位信号单片机当然无法工作

网友:
需触碰管脚这句我觉得是关键所在。

楼主:
原因已找到,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已找到,谢谢各位大侠

你来求助,寞友帮你分析,原因找到了,也该分享下吧。己见,莫怪。

楼主:
外部看门狗的上拉电阻应是10k的,发料时发了120Ω的,色环一样的,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