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ARM的堆栈指针要8字节对齐?

楼主(2013-03-17):
如题,请问为什么ARM的堆栈指针要8字节对齐?

网友A:
不一定,基本是4字节对齐吧,但如果调用的函数会使用到64bit的加载指令的时候(M3架构),可能强制变成8字节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基本是4字节对齐吧,但如果调用的函数会使用到64bit的加载指令的时候(M3架构),可能强制变成8字 ...

书上写的如果堆栈是4节对齐的,那么在操作浮点型数据的时候会出现错误

网友:
浮点是8字节对其,定点是4字节对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基本是4字节对齐吧,但如果调用的函数会使用到64bit的加载指令的时候(M3架构),可能强制变成8字 ...

这是编译器做的事,如果没对齐补栈。硬件只做存数取数操作。

网友B:
堆栈对齐是软件/硬件共同作用的约定。最新的ARM ABI AAPCS要求调用栈64Bit对齐。
ARM官方没有公布修改的原因,预计原因在于64Bit自动变量的分配。

楼上说32Bit对齐的建议再看一下最新的ARM AAPCS,CortexM3系列宣布的前后就已经修改了规定。
当然,老的编译器还是按照32Bit的ABI做的,自己编译自己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堆栈对齐是软件/硬件共同作用的约定。最新的ARM ABI AAPCS要求调用栈64Bit对齐。
ARM官方没有公布修改的原 ...

好的,多谢了。

楼主(2013-12-28):
这是ARM硬件的总线方式决定的。

网友:
就是因为这个对齐的原因,曾经用一个结构体存储变量读写EEPROM,地址偏移量总是不对,弄了好久才弄明白。

楼主:
是,绝大多数的fault是对齐造成的。

网友(2015-02-16):
因为如果要连接C代码的时候,C代码编译后是栈是8字节对齐的。arm的linker连接的时候要检测链接都是8字节对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