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使用nios的效率吐槽

楼主(2013-03-18):
今天想用FPGA的nios来测试我做的DAC900E。然后写的C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tem.h"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long int DATA;
        unsigned long int DIRECTION;
        unsigned long int INTERRUPT_MASK;
        unsigned long int EDGE_CAPTURE;
}PIO_STR;
#define DAC_CLK          ((PIO_STR *) CLK_DAC900_BASE)
#define DAC_DATA          ((PIO_STR *) DATA_DAC900_BASE)
#define Delay             10000
int main()
{
        unsigned int sinTABLE[64]= {512,562,611,660,707,752,795,836,873,907,936,962,984,1000,1013,1020,1023,1020,1013,1000,984,962,936,907,873,836,795,752,707,660,611,562,\
511,461,412,363,316,271,228,187,150,116,87,61,39,23,10,3,1,3,10,23,39,61,87,116,150,187,228,271,316,363,412,461};
        unsigned int count = 0;
        DAC_CLK->DATA = 0;
        printf("Hello from Nios II!\n");
        while(1)
        {
                //DAC_DATA->DATA = sinTABLE[count];
                DAC_DATA->DATA = 600;
                DAC_CLK->DATA = 1;
                //usleep(Delay-10);
                DAC_CLK->DATA = 0;
                DAC_DATA->DATA = 511;
                DAC_CLK->DATA = 1;
                //if(count=count+1)>=64)
                        //count = 0;
        }

  return 0;
}
注释掉的代码是我原来测试正弦波用的。
代码中没有垃圾的代码。现在生成的方波才3M多。
所以用FPGA这么高级的芯片用nios就可惜了。
还有大家注意对quartusII的工程编辑后一定要重新下载软核,要不会因为system id好对应不上无法下载。

网友A:
如果好用就不会FPGA内嵌硬核单片机了

网友B:
要看你用的哪个等级的NIOS核,如果是等级I,那将会很慢很慢;
既然用了FPGA,该做硬件加速的部分就应该用硬件来做,用GPIO来模拟时序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好用就不会FPGA内嵌硬核单片机了

我想先用FPGA做一下小的操作系统,然后再去用arm+DSP结构的器件

楼主:
还有在5楼说清楚,DAC900E芯片DATASHEET上说其是5Mout+165MPBS 我的理解是它最大模拟输出5M,数字输入频率165  ,,,我认为165这个数字是根据它在时序图中标明的那个时间算出来的,只和数字部分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用的哪个等级的NIOS核,如果是等级I,那将会很慢很慢;
既然用了FPGA,该做硬件加速的部分就应该用硬 ...

老兄说的对,明天写Verilog程序测试一下。

网友C:
C8级别NIOS II的GPIO翻转速度大概在60ns,如果用蜗牛来形容也不为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C8级别NIOS II的GPIO翻转速度大概在60ns,如果用蜗牛来形容也不为过.

这点我还没有注意,不过确实很慢。改天用DE2_70 中C6的片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