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师:.stl模型文件如何导入破锣易进行实体建模?

楼主(2013-03-18):
现在有一个.stl格式的文件(3d打印机上的,米国开源的,可是给的是.scad格式的文件,无奈它居然用脚本来建模实在搞不定只好转成了stl格式,然后导入了破锣易),导入后是没有尺寸数据的,只好重新建模,可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查了相关资料,说是需要用逆向工程的方法,不过找到的教程都是基于igs格式文件的,里面有曲线,这个stl的没那些图层,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求教大师指点下具体过程,或者能给点资料让我自学。具体见下图:

楼主:
顶起 顶起  别沉了

楼主:
  对俺们这个名义上的211学校甚是失望了,今天听说学院买回来一台3D打印机,心想正好可以直接做零部件了,结果一问老师才知道,那玩意买回来好几个月了一直放在学院大楼门口那里堆放着,原因是至今学校没给学院分教室,新买回来的好多设备都码放在学院门口。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宿舍楼正对着的 理工实验楼  百分之八十以上都空着,说是分给了材化和土建学院
  (发发牢骚,然后继续埋头干活)

上面的图是3D打印机的,因为好多部件自己没法用3D打印,所以想把一些部件给简化一下,尽量用木头和铝部件代替(这玩意学校金工实习的地方能加工),so 打算在破锣易中完成设计和装配,想把人家开源的部件重新建模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他的尺寸

楼主:
顶顶帖子 别沉了  然后上课去

楼主:
再顶顶帖子   希望哪位大师能给指点下

楼主:
顶顶 顶顶,帖子快沉了
希望大师指点 一二啊   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我希望能得到 stl文件的尺寸  现在不知道该如何进行

网友A:
逆向很专业的,说也说不清楚。具体是要重新在PROE里画,线,铺面
PROE里有一个造型(STYLE)就是专门做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向很专业的,说也说不清楚。具体是要重新在PROE里画,线,铺面
PROE里有一个造型(STYLE)就是专门做这个 ...

以我现在水平还搞不了逆向工程,所以想 找个方法  最好能在 proe中将 stl文件 转化为实体并且编辑   至今没找到合适的方法
  现在采用的是变通的方法  上网找了一个 可以测量stl 模型尺寸的软件    一边测量一边在proe中 重新建模  好麻烦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