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下是否能安全使用示波器测量开关电源波形

楼主(2013-03-18):
小弟被示波器接地的现象弄怕了,想找个一劳永逸的办法解决,不知道如下图安装隔离电源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啊

网友A:
你不要接示波器的地线。否则还是不隔离

网友:
接个1:1变压器就行,示波器不用接地,至少我是这样用的。

楼主:
如果示波器浮地的话导致箱体带电又怕不安全,还有性能上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呢?

网友:
把示波器的电源隔离。毕竟那玩意功率也不大。

网友:
买个电池供电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接示波器的地线。否则还是不隔离

示波器地线去掉问题解决,我们公司都是那样,都没地线的,也没隔离变压器

网友B:
示波器内部的电源本身就是隔离的。这个电路没用。
规范的做法:上隔离探头。
山寨的做法:隔离你被测对象的电源(1:1)
流氓的做法:拔掉示波器的接地。
当然了,流氓的做法不推荐。有被电的危险。流氓总有入狱的可能哦~~~

网友:
我隔离开关电源.  这样大大减少了被电的危险

网友:
lz的图没问题, 而且也符合一般测量中的规范要求。 拔掉示波器的接地不推荐, 寄生耦合会导致干扰比较大, 还有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内部的电源本身就是隔离的。这个电路没用。
规范的做法:上隔离探头。
山寨的做法:隔离你被测对象的 ...

小弟晕了,不怕丢人问清楚点吧,如果把被测量电源和示波器全部隔离,那么测量开关管波形时,探头的接地线是应该接大地还是应该接初级地??弄不清楚了....

网友:
普通的,非隔离的示波器的地线是接到普通探头的屏蔽层的。(注意:是普通的非隔离示波器+普通,非隔离探头)。
规范的做法,这个地是铁定、必须、must。。。要接入大地的。
如果把被测量电源同地隔离开了。那示波器的地,接大地就OK了。

网友C:
LZ的图没有问题.
当然,不需要后面的整流滤波等.

网友:
我那示模拟波器,是隔离变压器的,测市电都是不接地线的。

另外LZ应该考虑下“飞机如何接地”的问题

网友:
有的板子的电源与火线连着的,所以示波器最好由隔离电源供电,且地仙也不能连通的。

网友:
还是上隔离探头好啊 !其次低成本用那种流氓方法,同时套绝缘手套就好。

网友:
功率不大的话,用个几百块的小ups给被测电路供电

网友(2018-10-26):
引用 网友C:
LZ的图没有问题.
当然,不需要后面的整流滤波等.

我觉得问题很大,示波器又接地了,相当于探头地线又接地了,探头地线夹哪里短路哪里。
应该是隔离变压器给开关电源供电,示波器就可以随便测了

网友:
我这种情况会用12V铅酸电池+200W逆变器来测试

网友D:
买那种用电池的手持式示波器。全隔离啊。就是比较贵。

网友:
可以,,,, 不隔离要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那种用电池的手持式示波器。全隔离啊。就是比较贵。

公司了买了个国产的某普的充电式台式示波器,2k多,显示屏比较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