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单步仿真STM32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3-18):
1.每次复位后就不能仿真了,但是可以点运行。必须重新加载程序才可以,这样等的时间就特长,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2.调试线程函数时,不能设断点,不能单步。怎么办?我都是一路printf找问题的。

楼主:
无人问津,自己顶!

网友A:
你是不是用的RAM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用的RAM调试?

听不懂,就是用jlink呀,ctrl+f5

网友A:
我也是这样用的,但是我的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用的,但是我的是正常的

什么?每次想重头开始单步你怎么弄?怎么调试线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