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激光二极管的驱动电路

楼主(2013-03-18):
看到的理论大部分是窄脉冲驱动,不知道是否有人有实际经验电路指导一下脉冲激光二极管的驱动电路啊,想实际验证一下,使用OSRAM的二极管好贵,害怕弄坏,能够有人顺便介绍一下便宜的二极管用于实验呢?????求大家指导,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等大神们

网友A:
做过980nm激光二极管通讯测试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980nm激光二极管通讯测试的路过

请问可以帮忙指导驱动电路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帮忙指导驱动电路的问题吗

激光功率管 还是 激光通讯管

激光功率管 起码要5A的

激光通讯管 基本都是10u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功率管 还是 激光通讯管

激光功率管 起码要5A的

通讯管吧,我是准备倒腾激光测距仪的,目前第一步想驱动二极管让它发光,不过二极管还没有买,有木有好的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功率管 还是 激光通讯管

激光功率管 起码要5A的

好像我的应该是功率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讯管吧,我是准备倒腾激光测距仪的,目前第一步想驱动二极管让它发光,不过二极管还没有买,有木有好的 ...

据我所知 波长980nm以上肉眼看不见发光了

估计你那个是650nm的

测距的管子 要看技术指标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我的应该是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坐等大神指导,谢谢

有技术指标吗 先贴吧

你这一会儿5A 一会儿10uA的……

网友B:
小白不看书 ,提问都压力山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不看书 ,提问都压力山大啊!

介个,就是小白的提问

网友C:
OSRAM的application note中应该有现成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RAM的application note中应该有现成的图。

知道的,想先参考这个试试,寻求更实用的方案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知道的,想先参考这个试试,寻求更实用的方案中

要注意的可能就是储能电容,要选择高Q值的,ESR小的。楼主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注意的可能就是储能电容,要选择高Q值的,ESR小的。楼主加油。

灰常感谢啊,努力中,还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2013-05-14):
没资料 ,想资料啊 哥哥们

网友:
没有电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