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ART口并联

楼主(2013-03-18):
多个器件可以通过UART向单片机发送信息吗?就是单片机的RX能并联多个器件的TX吗?

网友A:
在使用要求不是很高的条件下,可以多个并联,但不能直接并联,最简单方法每个TX用一个二极管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要求不是很高的条件下,可以多个并联,但不能直接并联,最简单方法每个TX用一个二极管隔离。 ...

二极管的方向呢?器件向单片机导通?

网友A:
就是实现线与功能,注意二极管压差,防止低电平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实现线与功能,注意二极管压差,防止低电平不识别。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以前经常用一个PC机的2个串口的RXD监控另外一个设备的收发数据。

网友(2015-11-19):
请问 楼主最后是解决了问题了吗

网友:
使用MAX485吧,主从机结构,控制使能端!~

网友:
有啥用,不能控制通信,一起发就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