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入手几个问题 小白求导

楼主(2013-03-18):
小白在学校学习,现开始跟老师做项目,做一个激光打标机,涉及到WINCE操作系统,小白打算从《WINCE6.0开发者参考》和和孙鑫的VC深入详解开始看书充电,看了半个月感觉空空,着急啊,软件的调试卡在这里,求下一步指导~

网友A:
不知道有VC的基础没。 没的话最好先熟悉下VC 写个小软件,然后再弄CE。很容易就入门了。

先找些源代码看看。除了接口函数那块其他和编上位机软件都一样,同样可以调试。

然后再学习接口驱动。这样好点,书看一遍就行了 回来哪里不懂知道去哪找就达到效果了。

网友B:
边实践边学习,需要时间的,不能一蹴而就

网友C:
果断的弄一块能运行wince的板子,从搭建编译环境开始,烧录,编写应用程序,编写修改驱动...

网友D:
激光打标机是亮点,振镜怎么精确控制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边实践边学习,需要时间的,不能一蹴而就

在项目中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打标机是亮点,振镜怎么精确控制的呢

这个问题我也在想,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估计会叫信息院的老师代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断的弄一块能运行wince的板子,从搭建编译环境开始,烧录,编写应用程序,编写修改驱动... ...

qy9g45工业板实践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VC的基础没。 没的话最好先熟悉下VC 写个小软件,然后再弄CE。很容易就入门了。

先找些源代码看看 ...

哦哦~复印了几本书实践中。
《ARM体系结构》
《Windows CE嵌入式系统》   何宗键
Bootloader 移植,内核移植的资料
《Windows CE设备驱动及BSP开发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