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急,PCB中重叠器件求指导

楼主(2013-03-18):
在用ALTIUM 10画PCB中,由于要驱动LCD和背光板,当然背光板要垂直放在LCD下面(同一块板子),但是不知道在ALTIUM中怎么设置,它现在以为两个器件重叠了,出绿色报错,但是实际上我的lcd是直插的,背光板是可以放在LCD下面没影响的,该怎么处理?尽可能地不想关闭规则检查,求有经验者指教。。。

网友A:
快捷键TM,我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TM,我都是这样的

tm什么的是自己骗自己吧,朋友,reset error maker什么的。。。

网友:
把元件距离规则设置为负数。

网友:
LZ按照图中规则设置,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选中两个器件右键选择器件联合就可以了

楼主(2013-05-30):
Tools_Convert_Explode component to F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