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中的变压器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3-03-18):
如题中所述的下图是从一个超声波驱动变压器,谁知道是哪个厂家啊,

网友:
是高频变压器?

网友:
如果要仿产品,找个高频变压器的厂家给测一下就好了

网友:
厂家定制,无统一规格。

网友:
如果是普通超声波变压器是能买到的。
不知这个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楼主:
我对变压器基本不懂,最近就是用到了一个超声波测距的,想看看人家的驱动电压怎么弄的,看到这个就问问?看来得找厂家定做了!

网友:
这个需要定制没有标准件卖

网友:
定做数量少也不贵的。自己绕也不麻烦。麻烦的是设计

楼主(2013-04-27):
找厂家定制吧 这种脉冲变压器我是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