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I的TMS320C6416开发板,这句提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3-03-18):
(图片)

网友A:
这个是给布线提的建议,抑制电磁干扰,应该是有几个电容吧,靠近regulator放置,另外打6个过孔链接到电源层去,应该是那种在芯片肚子下的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给布线提的建议,抑制电磁干扰,应该是有几个电容吧,靠近regulator放置,另外打6个过孔链接到电源层 ...

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