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保护中的电阻作用

楼主(2013-03-18):
如下图,为两种常规的过流保护措施

这里本人有个疑问,可不可以不接R1电阻呢?R1电阻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本人新手,请大家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楼主从哪里看到的,具体应用是什么样的。

楼主:
是开关电源设计中的一个文档中的,讲的就是各种限流保护措施,本质上就是检测电流有没有过流,如果过流了则提取该过流信号使得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关断,使得电流下降。

网友A:
R1是用来做高低压过流补偿的,比如低压85V和高压264V,初级电流大小不一样,这样过功率点就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是用来做高低压过流补偿的,比如低压85V和高压264V,初级电流大小不一样,这样过功率点就偏移 ...

不是很懂啊,是不是这样理解:输入电压会有高低波动,所以也会造成同等输出功率下的电流波动。如果是电压过高了该电路就会引起开关管的关断?
实在是新手 请包涵哈。

网友(2013-10-19):
帮顶下  此事有蹊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啊,是不是这样理解:输入电压会有高低波动,所以也会造成同等输出功率下的电流波动。如果是电压 ...

我觉得是如果输出额定功率为100W,在低电压100V输入时, 不考虑转换效率的情况下  初级输入电流为1A, 此时,超过1A就应该进行过流保护动作。
                                                  在高电压压200V输入时,我们允许的最大输入电流即为0.5A,所以,在大于0.5A时就应该进行过流保护动作。
  但是比较器的基准电压应该是固定的,  采样电阻也不可能随便变动, 所以同样是100W,不同输入电压会导致高电压输入时过载不保护。所以加上R1做补偿。
我这样理解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如果输出额定功率为100W,在低电压100V输入时, 不考虑转换效率的情况下  初级输入电流为1A, 此 ...

感觉很有道理   就是不同输入电压下   用R1来调节输出限制功率大小

网友:
R1  设置三极管的工作点的 也就是可以调整 起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但不是这样补偿的,损耗太大。估计这是中国教科书吧。

一般都是补偿电阻接到CS上,CS和检流电阻 ...

那只是补偿的一种,好不好就看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