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外接晶振的要求

楼主(2013-03-18):
单片机的OSC1 与 OSC2 接晶振时

1,每次只有OSC2  对地 有正弦波  OSC1 却 没有  ,?
2,当探头在OSC1上时 晶振 就停了 ,是否晶振与两个电容连接后的 电容接地了,此处的地不能为大面积的铺铜?
3,OSC1与OSC2之间没有明确的波形?

网友:
示波器探头,用的 是啥档位?用X10,或X100 的档位试试?

网友:
示波器量晶振必须大于*10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