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做工控是不是很牛呢?学dsp做工控有钱途不

楼主(2013-03-18):
看到很多用dsp做电机控制器的,还有做音视频处理,哪个方向好一点呢,一起来来谈一谈

网友:
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后适合不适合。或者更喜欢哪个。
DSP做控制,或者音视频,都可以出神入化。

网友A:
首先要明确一点,做音频和视频处理的DSP才能算是DSP。做电机控制的应该算是MCU,另外没有所谓的牛不牛。能用51做出DSP的效果来,那才叫牛,单纯靠拼硬件是败家子的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明确一点,做音频和视频处理的DSP才能算是DSP。做电机控制的应该算是MCU,另外没有所谓的牛不牛。能 ...

DSP做音视频处理时专业,做电机控制只是一个小功能而已,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DSP做音视频处理时专业,做电机控制只是一个小功能而已,是这样理解吗

电机控制用的都是C2000系列的"DSP"(其实是DSP核的MCU). 其实做电机控制也有其他种类的MCU. 不单单是"DSP".
音视频处理的一般都是C5000/C6000系列的DSP, 有非常大的区别. 包括指令, 编译器, 内部结构, 工作频率等等.
一直不觉得C2000系列的属于DSP.........和真正的DSP差别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明确一点,做音频和视频处理的DSP才能算是DSP。做电机控制的应该算是MCU,另外没有所谓的牛不牛。能 ...

+1
记得有人说过, 国外的公司来中国第一感受就是: 原来在这篇神奇的土地上, 只有硬件是可以卖钱的, 其他的都得送我.

网友:
悲剧了,我学的是2000系列,没前途了

网友:
连嘛是嘛都不知道还做嘛。。。

网友:
lzdsp的意思是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数字信号处理,精密的伺服电机控制,对电流电压的实时性稳定性都用到数字信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