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速BLDC无传感器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3-03-18):
采用反电动势检测,比较器检测输出给单片机,检测反电动势滞后250us,现在电机要跑到2W转以上,发现1W多的后由于反电动势检测相移,导致电机定子转子不同步,噪声很大。请教一下大家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过零点之后的延迟不是固定的要根据转速调整,另外直接把滤波去掉,这样就不需要考虑延迟的问题了。

楼主:
tiancaigao7  你的意思是,高速的时候把滤波常数做小吗?
过零点之后的延迟是根据换向到过零点时间决定的,比如30000转,1对极,换向60度的时间大概就300us,那30度的时间就是150us,如果零点检测的位置滞后150us那就有问题了,就会把电机拖住,造成相位不同步,噪音就起来了

楼主:
滤波去掉去掉就会零点检测不准,我是用339比较器的

网友(2013-04-26):
你目前的反电动势检测电路,分压电阻多大?滤波电容多大?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发现调相位延迟对电机噪声的改善不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tiancaigao7  你的意思是,高速的时候把滤波常数做小吗?
过零点之后的延迟是根据换向到过零点时间决定的, ...

貌似我将相位调整后,发现对电机的噪声影响不大啊,请问你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3-06-17):
引用 楼主:
tiancaigao7  你的意思是,高速的时候把滤波常数做小吗?
过零点之后的延迟是根据换向到过零点时间决定的, ...

兄弟,问题解决了吗?透露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