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一个0到100的数据,verilog如何实现按数据段分支?

楼主(2013-03-18):
接收一个0到100的数据,verilog如何实现按数据段分支?
比如    接收数据为x,当x在0  到50之间 进行方法1处理;
                                 当x在50到80之间 进行方法2处理;
                                 当x在80到100之间 进行方法3处理;
如何实现比较好 ?

网友A:
一个case不就搞定了

网友:
稍微写一下,看下面的是否合格:
always@(posedge i_clk or negedge i_rst_n)
begin
    if(~i_rst_n)
       out<=3'b000;
    else if(x<50)
       out<=3'b001;
    else if(x<80)
       out<=3'b010;
     else if(x<100)
       out<=3'b011;
     else
        out<=out;
end

网友:
考虑3L的方法,但是尽量用最少的比特判断,否则性能大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case不就搞定了

case能搞定吗,看到被case的数据 都是一个值,而不是一个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case能搞定吗,看到被case的数据 都是一个值,而不是一个区间?

用casex呗,只不过分段的范围被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