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上的24bit LCD接口是什么标准,还属于是8080接口么?

楼主(2013-03-18):
刚接触A8

最近想给beaglebone找个8寸的工业屏,发现都是LVDS接口的,大尺寸屏都没有24bit 并行接口吗?

有经验的兄弟能否给推荐个支持AM335x的8寸工业屏,800*600的

网友:
RGB接口的还有吧,并行的实在没见过这么大的,速度也有点吃力吧。

网友A:
接口两种模式,以下是DATASHEET原文,Raster模式就是RGB模式,LIDD就是8080。
• The Raster Controller handles the synchronous LCD interface. It provides timing and data for constant
graphics refresh to a passive display. It supports a wide variety of monochrome and full-color display
types and sizes by use of programmable timing controls, a built-in palette, and a gray-scale/serializer.
Graphics data is processed and stored in frame buffers. A frame buffer is a contiguous memory block
in the system. A built-in DMA engine supplies the graphics data to the Raster engine which, in turn,
outputs to the external LCD device.
• The LIDD Controller supports the asynchronous LCD interface. It provides full-timing programmability
of control signals (CS, WE, OE, ALE) and output data.

我现在想接一个DE模式的屏,AM335X只有HSYNC和VSYNC脚,不晓得怎么搞啊。

网友(2013-07-22):
引用 网友A:
接口两种模式,以下是DATASHEET原文,Raster模式就是RGB模式,LIDD就是8080。
• The Raster Controller ha ...

你确定只有HS、VS,没有DE?我看到官方开发板上有的。
是不是配置成565的就没有DE了,那样的话我的也麻烦了?

网友(2014-04-15):
这个没有后文了么?

AM335X能使用DE模式了么?如何使用?

网友:
看引脚。
另外就是,这个片子的启动配置引脚是用的lcd引脚,所以外接显示屏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不要搞到片子启动不了。

网友(2016-07-28):
最近在搞液晶显示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