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知道控制气体通过量大小的阀门如何称呼及购买?

楼主(2013-03-18):
现在想配合气体流量计实现精确的闭环气体流量控制,想找一个阀门,能够通过给定的电压量或者数字量的不同,控制阀门开启的程度,从而调节气体流量。麻烦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比例阀、伺服阀。

网友B:
多大的气量?
压力、温度,有无腐蚀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气量?
压力、温度,有无腐蚀性

气体流量在0-60L/min,温度为常温,无腐蚀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例阀、伺服阀。

是否知道电控针阀?看网上很少有类似的资料。

网友C:
找 “派克”的比例阀就对了,资料在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 “派克”的比例阀就对了,资料在公司。

哥们,谢谢。我去看看派克的比例阀。

网友:
看你气体通过的量多大,如果是微量就用气体质量流量计

网友:
比例阀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