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的数据类型

楼主(2013-03-18):
以无符号字符类型unsigned char与有符号字符类型signed char为例,怎么理解他们的值域的不同表示?求解答

网友A:
这个都是设计者规定的,需要死记硬背,就像古人规定你就是人1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是设计者规定的,需要死记硬背,就像古人规定你就是人1样

应该可以理解的吧!不然背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其实一样!数字在内存中是依补码形式保存的 至于正负数字 在于你使用的时候分辨。

网友:
那个英文不是写着那个意思么?就好像人家写eat,你还要怎么理解?

网友:
unsigned char 是无符号8位,值域就是0~2^8-1,即0~255
signed char 是有符号8位,去掉一位符号位,值域就是-2^7~2^7-1,-128~127
同理unsigned int 值域就是0~2^16-1,signed int 值域就是-2^15~2^15-1

网友(2013-04-22):
我发现楼主总是喜欢问这类问题。6楼已经说明白了,也没必要纠缠这种问题,工程和学术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