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IM900A好的供电方案

楼主(2013-03-18):
SIM900A最大瞬时电流能达到2A,我之前用的锂电池接AAT1219给模块供电,它最大可以输出2.5A电流。用这个芯片主要考虑到锂电池用了快没电的时候,AAT1219可以把电压升到3.8V,保证模块可以正常工作。现在的问题是AAT1219需要在输出端接一个大电容,否则一插SIM卡就挂掉。我用的2200uF的电解电容可以确保SIM900A正常工作,只是目前做的手持设备装不了这么大体积的电容,试过法拉电容,没用,不太明白具体原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关键2200uf的电解电容在手持设备上确实太大了,我布板的空间比较小。

网友A:
锂电池直接给sim900a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直接给sim900a供电

电池电不多的时候,电压会掉下来,怕SIM900A不能正常工作了,用AAT1219可以把电压升到3.8V。主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网友:
锂电池直供。

用升压芯片得不偿失。锂电池GSM应用时3.6V就该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直接给sim900a供电

同意,应该是绝配。

网友:
这种升压的方法是饮鸩止渴,电池长期过放会快速老化。

网友:
电感是个好东西

网友:
直供吧,成本,空间,可靠!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回答,正考虑用锂电池直供

网友(2014-02-27):
谢谢!这或许是个好办法!

网友B:
楼主供电问题怎么解决的,给大家分享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供电问题怎么解决的,给大家分享下。谢谢

就是直接用锂电池供电的,边上加钽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直接用锂电池供电的,边上加钽电容。

谢谢回复,但是这样会不会出现当锂电池电压低的时候,比如3.6~3.7V时,SIM900A开不了机的情况?
另外,想用单片机IO口来控制SIM900A的上电与断电,不知有没有好的方法。MOS管?还是有专门的可控LDO?

网友C:
楼主居然还想把锂电池升压
保证是几次就鼓包了
锂电池正常3.5V已经是过放了
4.25V100%
3.8V50%
3.6V5%
往下就是开始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但是这样会不会出现当锂电池电压低的时候,比如3.6~3.7V时,SIM900A开不了机的情况?
另外,想 ...

可以开机,SIM900A的电压最低能到3.2V,我用的MOS管SI2301控制开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开机,SIM900A的电压最低能到3.2V,我用的MOS管SI2301控制开关的

SI2301 ID 小了点吧 ,我用的是SI2305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开机,SIM900A的电压最低能到3.2V,我用的MOS管SI2301控制开关的

我在测试时,当锂电电压低于3.5V的时候,(有时候3.6),会出现开不了机的情况,就是开机是注册网络时2A的电流估计不够。导致电压拉低,关机。不知道你碰没 碰到如此情况,另外,MOS管的电路可以参考下吗?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测试时,当锂电电压低于3.5V的时候,(有时候3.6),会出现开不了机的情况,就是开机是注册网络时2A ...

    GPRS_PWR_EN接单片机,VIN是锂电池,VIN_GPRS是给SIM900A供电。EN输出低电平,SIM900A供电,写高,断电。你电压低会断电应该就是电压被拉下来了,低于3.2就关机。边上加大的电解电容试试。不过锂电池在3.6已经没什么电了,在这个点你可以考虑提示电量低,模块不能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I2301 ID 小了点吧 ,我用的是SI2305

2A也够了,不过我在硬件方面是个菜鸟。可能有考虑不全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居然还想把锂电池升压
保证是几次就鼓包了
锂电池正常3.5V已经是过放了

嗯,这个确实不懂的

网友E(2014-04-12):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锂电池

网友F(2014-09-09):
我如果外接12V2A电池,降到3.3V,可以输出2A,可不可以直接3.3V给他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锂电池

就是TB买的,3.7V的。无具体型号。引出两根线,电池上面有个小小的电路板,应该是充电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如果外接12V2A电池,降到3.3V,可以输出2A,可不可以直接3.3V给他供电?

电流输出如果可以达到2A,是可以的。不过3.3V电压太低了,应该不能正常工作了。正常电压要4V。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电不多的时候,电压会掉下来,怕SIM900A不能正常工作了,用AAT1219可以把电压升到3.8V。主要考虑到这 ...

锂电池掉到3.8 说明锂电池本来就没电了 就该关机了 这时候已经供不出电流了

网友G(2014-10-23):
最的也准备弄一个小东西,SIM900A+STM32
考虑采用直供方案,输入用MIC29302降到4.2v,并电池,接入SIM900A,STM32工作电压是2-3.6。
有点麻烦是现在锂电池自带的保护板,充电肯定没有问题(不管实际是否充满)。放电是肯定有问题,现在锂电放电截止电压:2.75V  电压掉到3.5v左右时,SIM900肯定不作了,这时STM32和其它电路肯定会持续工作。直到电压小于2.75。看来还是需要自己做放电保护。电压低于3.5v时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的也准备弄一个小东西,SIM900A+STM32
考虑采用直供方案,输入用MIC29302降到4.2v,并电池,接入SIM900A ...

你锂电池不能放这么低吧,放到3.6就该充电了

网友G:
锂电池3.6V以下应该还有不少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锂电池3.6V以下应该还有不少电的!

我也是参考的网上资料,貌似锂电池到3.6V的时候只剩下不到5%的电量了。不过我不研究电池,不是很清楚。你可以看看手机电量低的时候,量一量电压是多少

网友H:
引用 楼主:
GPRS_PWR_EN接单片机,VIN是锂电池,VIN_GPRS是给SIM900A供电。EN输出低电平,SIM900A供电,写高,断 ...

这个图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
锂电池的放电电流不是和容量有关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图是不是有点问题?

工作是正常的

网友:
我感觉漏极和源极是不是画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参考的网上资料,貌似锂电池到3.6V的时候只剩下不到5%的电量了。不过我不研究电池,不是很清楚。你 ...

看电流的,小电流下,剩不多。大电流的时候,恐怕也就用了一半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居然还想把锂电池升压
保证是几次就鼓包了
锂电池正常3.5V已经是过放了

锂电池升压会鼓起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池升压会鼓起来么

锂电池一般电压4.2~3.5 用LDO稳压到3.3V供电。
电压下降到3.5就应该要充电了,而不是想着电压低于3v还硬要升压到3.3V供电。

网友:
直接用锂电池吧

网友I(2014-12-16):
楼主,sim900a内部协议栈  性能如何?

网友:
直供吧,太复杂了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sim900a内部协议栈  性能如何?

不太了解,就是看AT手册,通过串口发一些AT指令

网友:
关注下,马上也用这个模块!

网友:
听说加个大电容就好了

网友(2018-02-28):
老帖子了,刚好手头有个项目用SIM800C和SIM2000C,之前同事用锂电池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供电,回头看看直接供电效果。
但现在方案还要兼容NB-IoT(物联网卡)模块,该模块是2.1-3.6V供电,最大电流1A,回头还得研究下兼容供电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