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在内网,想把它的公网地址发我邮箱里,脚本怎么写

楼主(2013-03-18):
不好意思又做了一次“伸手党”
前两天搞了个树莓派,放在公司里,想搭一个服务器玩玩,树莓派是通过一个拨号的路由器连接网络的,从公网访问树莓派的端口映射已经做好了,但是有时路由会重启,公网的IP就变了,因为路由器下面还有一个公司的什么服务器,所以不想用路由的DDNS服务,就是那个花生壳之类的。
想法是这样的:
已知通过以下命令得到树莓派在公网的IP
代码:
curl -s ifconfig.me
需要
建立一个文件,用于储存查询到的公网IP
每一个小时进行一次查询,并和上次的IP比较,如果不一样,发一封邮件到指定的邮箱
在网上查到了用mutt+msmtp 发邮件比较简单
脚本怎么写呢
本LINUX人比较菜,还请大家帮忙,呵呵谢谢。

楼主:
或者有用二级域名跳转的方法也行,不知道命令怎么写。呵呵有没有好点的二级域名服务什么的,免费的啦,

网友A:
写个python脚本呢   http://www.cnblogs.com/lonelycat ... /02/09/234348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个python脚本呢   http://www.cnblogs.com/lonelycatcher/archive/2012/02/09/2343480.html

用python脚本发邮件可以啊,那检测IP变化的脚本怎么写呢??

网友:
根据你的思路可以有两个方案:
1、curl -s ifconfig.me,python调用该命令,得到命令的标准输出,从中取回IP,发送邮件
2、使用python的网页访问相关类,访问ip138之类的网站,分析得出你自己的IP,然后发送邮件。

网友:
可以参考openwrt—ddns的脚本,用wgt命令下载专用网页到文本文件, 检测ip变化

楼主:
这两天找到了一个网站。
changeip.com
注册帐号, 会有好几个域名供选。有相应的客户端,和脚本可进行IP地址的更新。现在在UBUNTU下可以用,树莓派的系统还是有点问题,估计是少什么库文件。这个再研究。
脚本现在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难,等有时间系统的学习一下脚本编程,python语言神马。
哦,那个网站是免费的。

楼主:
已经找到了一个更简单的方法,用 3322的域名转发。支持用 lynx命令访问特定网址更新 IP。再用 crontab建立计划任务,每两小时更新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