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一下pt100的用法

楼主(2013-03-19):
请高手指教一下pt100的用法,单片机用的是51,以前没用过pt100,不知道该怎么用,很是苦恼。多谢了。

网友A:
PT100是电阻,测量电阻用什么方法就用什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100是电阻,测量电阻用什么方法就用什么方法

还是有些不懂,能不能再具体一些?

网友:
测分压值吧,Vx=Vcc*Rx/(R+Rx)  --> Rx=R*Vx/(Vcc-V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