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单片机控制LM317输出的方法

楼主(2013-03-19):
大家好!
     由于工作上的需要,需使用单片机控制LM317输出从2~6V可调,自己出GOOGLE了一下,方案不够理想,有用DA+运放的,也有用数字电位器加运放的。但也都没看到输出电压的计算公式,可能也只是实践试过,详细的推理没看到有。
希望有搞过的朋友,分享一下经验,要是可调,使用其它方案也行! 注:由于空间因素,使用不了变压器式的开关电源。谢谢!!!

网友A:
pwm+运放,调节电压, AD采样输出电压  闭环

网友:
PWM经过2级RC滤波后得到Vx供给LM317的ADJ脚,LM317的Vout自然会得到Vx+1.25V吧?

网友B:
这几天也在调试这个,电压基本可控,LZ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也在调试这个,电压基本可控,LZ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分享,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也在调试这个,电压基本可控,LZ可以参考一下

再请教一下,你这款在上电时,输出电压是否基本为输入?
要是如上所示,有没有办法让它开机后输出低电压1.25左右呢!
还有个问题
哪运放输出接到个电容,一般运放可驱动不了这么大的容性负载,运放可能会发热好利害的

网友:
记得好像坛里有大师的作品就是用的317吧,不知道记错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运放,调节电压, AD采样输出电压  闭环

不经过mcu,能直接闭环的有吗?

网友:
后级加多一个场效应管可以解决上电时的输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你这款在上电时,输出电压是否基本为输入?
要是如上所示,有没有办法让它开机后输出低电压1 ...

上电一瞬间是多少V我没有测试,不过好像是有那个危险,可以在PWM引脚加个下拉电阻,使其输入默认为0

输出理论最低就是1.25V,不过我的也是最低2V,不知是不是运放输出端自激了。

运放输出端应该接一个电阻,再接电容。 358没有太热

以上是我的理解

这个电路本来就只是实验室作品,用在实际上还需要很多改进

网友(2013-06-25):
能不能把运放去掉啊

网友(2013-08-27):
也在搞这个,玩玩哦,理解就透彻了。网上的乱砸资料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