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G4200D陀螺仪

楼主(2013-03-19):
请问。L3G4200D,IIC读数据,怎么接线?是只接电源,地,SDA,SCL四根线,CS接高,SDO确定。需要接INT和DR吗?
我现在读不出寄存器的值。

网友A:
SDA,SCL四根的线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2014-01-11):
引用 网友A:
SDA,SCL四根的线要接上拉电阻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