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这样接SRAM对吗?

楼主(2013-03-19):
如题,买了一块智创的板子,我看别人的板子都是数据线和地址线按顺序对应接就好了,但是这个怎么感觉接的很乱,这样的接法对吗?刚刚开始dsp学习,很多还不是很懂。望大侠指点。

网友A:
SRAM的数据线和地址线的顺序本来就可以分别任意打乱的

网友:
这和DSP没关系。可根据PCB走线情况调整顺序。咋写的,咋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AM的数据线和地址线的顺序本来就可以分别任意打乱的

但是地址线数据线打乱后,写和读可能可以,但是软件设置中岂不是很麻烦?比如读出的数据位0x1234,因为地址线已经打乱,实际不是0x1234,还需要根据地址线的顺序进行变换,是这样吗?这个是不是卖板子的布线布不下,才这样打乱设计的。

楼主:
看了一个网友的比喻想明白了:(多谢楼上两位)

很多存储器的地址/数据线都是等价的
这好比一座大楼,里面有很多房间(地址,一个房间相当于一个byte),房间里面又有八张床(八条数据线),
那么把你一家八口安排到哪个房间都无所谓,只要安排在哪个房间,再到那个房间去找人,
肯定可以找到你们一家……而你们八个人安排在房间内的哪张床也是等价的,只要安排在
哪,就去那张床找人,肯定找出来的人是正确的~~~~~~~~~
而一些动态RAM,由于行、列地址线是共用的,所以不能随便交换。

网友:
sram的xa0-xa4顺序和335的顺序正好相反,不好布线。如果反过来正好可以直连,呵呵,倒不失一种聪明做法。

网友:
很巧我也买了一块同楼主一样的板子,刚学习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