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你的人格担保,这是最小的数码管!!

楼主(2013-03-19):
直接上图,以图说话

坛里开源项目有这种数码管,

问题出来了,知道这个能干什么用吗?

做可显示的表笔,省的抬头看表了。
没做完呢。想用在电源上。。。

网友:
果然好小,是不是最小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一直想找这样的东西,LZ从哪里买的

楼主:
承认了吧,说明你们人格都没有问题

网友:
最主要是多少钱,哪里能够买到零售的

网友:
这个尺寸说明楼主的人格没有问题!

网友:
小数码管不错哦,有别的颜色的吗?哪里有卖的?

网友:
哇靠: “我以你的人格担保,这是最小的数码管”
你以我的人格担保。。。
我这人格。。。

网友:
很贵的阿、

网友:
想用来做手表,楼主哪买的?

网友:
貌似老电话或老设备里有,挺好看的

网友:
貌似自己画板贴片的哦.

网友A:
不出意外,这个还真是最小的数码管了~我见过这样的,相当迷你,但是显示效果一点都不含糊。。。就是价格~嘿嘿

楼主:
回复以上
这个数码管也不是我买的,我在电子市场里一个老买东西的店家发现的,人家说是参加展会时得来的, 当时她有1个4位的,和一个5位的。
我就全要来了。4位给别人了,这个5位的我想做个可视表笔,用在电源和或表上。电路板前面多出一块就是为了焊表笔用的。
!!!!!!! 我合计坛里没有第二个人为了一个零件做了个样板吧。呵呵。

网友:
真费劲,花那冤枉钱,自己用发光管拼凑数码管不就行了

楼主:
下次向大家展示  最小的16*64最小的的双色点阵LED       关键词  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出意外,这个还真是最小的数码管了~我见过这样的,相当迷你,但是显示效果一点都不含糊。。。就是价格~ ...

我照的太差了,显示效果非常好, 里面的每一个段,是很小的一排发光点组成的。不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B:
不知道和怀表那个比,哪个更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和怀表那个比,哪个更小点

怀表是LED,不能算数码管

网友:
真个真的挺小的,用作手持设备显示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表是LED,不能算数码管

数码管的本质其实就是LED嘛

网友:
我们都“被”代表了啊。

网友:
和液晶比没一点优势,液晶可以轻易做的更小

网友:
前几年查过这款LED,就记得价格很贵... ...

网友C:
只在老外的板上看到过,还有一种是透明半球形的,和牛屎封装差不多,就是不知道哪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在老外的板上看到过,还有一种是透明半球形的,和牛屎封装差不多,就是不知道哪有卖 ...

是的,超小的数码管也好做,整几个管芯一封就行了,但就是没有人做。可能没有市场   。。。   另我会重拍的清楚些。
我也想买超小的数码管,手里还有些板,用不上了。

网友:
为一个数码管做个板子,真的挺牛逼的。

网友:
不错,楼主这是等不及要展示给大家了。。。

网友D:
类似器件也不是很贵。太小了不易读,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类似器件也不是很贵。太小了不易读,也不好。

这个小的不错
上链接地址啊

网友:
我的人格就這樣讓樓主貶值了~~

网友:
各有所好

网友:
功耗是便携式仪表需要考虑的吧?!业余玩一玩还是可以的说。。。。

网友:
确实挺小的……

网友E:
楼主的这个数码管果然是很小,不过我也有类似这样小的数码管,只不过它是 SMD 封装的..

网友:
老式手机上都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这个数码管果然是很小,不过我也有类似这样小的数码管,只不过它是 SMD 封装的..  ...

是吗?方便亮个相呗。要不我合计能不能用0603LED在电路板上堆个更小的。

网友F:
这标题让我犹豫了半天才敢点
进来后发现,貌似我的人格还在,不过楼主节操已死
话说作为数码管的确够小 ,要追求极限的话,用0603led堆出来妥妥的比这个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吗?方便亮个相呗。要不我合计能不能用0603LED在电路板上堆个更小的。

已经是约 20 几年前的东西了! 我记得应该是放置在家里的零件柜里,我回家后有空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是约 20 几年前的东西了! 我记得应该是放置在家里的零件柜里,我回家后有空再找找..   ...

呵呵,方便就亮个相。我家也太多东西找不到了。电路样板就快100多种上千块了 得空处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方便就亮个相。我家也太多东西找不到了。电路样板就快100多种上千块了 得空处理一下 ...

好! 我记得的话我回到家就找找,找到的话我就拍照帖上,就怕我回到家就忘了此事了,年纪大了忘性也大! 工作也忙得头晕! 我尽量记得就是了..

网友G:
前两天我买的安川的伺服电机控制器里面就有一排比较小的数码管,我的人格不好,因此不好说是最小的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标题让我犹豫了半天才敢点
进来后发现,貌似我的人格还在,不过楼主节操已死
话说作为数码管的确够小 , ...

在这环境,谁的节操还在?谁还有大义。
上面说了,LED做的不算,商品是数码管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两天我买的安川的伺服电机控制器里面就有一排比较小的数码管,我的人格不好,因此不好说是最小的啊。呵呵 ...

是吗,拍个照,看看。最主要看看什么型号,有没有卖的

网友G:
小小的数码管

网友:
功耗怎么样啊

网友:
淘宝搜HPDL可以找到(大都是HP造的),差价比较大
不清楚这样小的数码管应用在什么地方,优势是什么(工业级宽温、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小的数码管

谢了!这个象超小的点阵屏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方便就亮个相。我家也太多东西找不到了。电路样板就快100多种上千块了 得空处理一下 ...

dexidz 兄,回到家后找死我了,最后终于是找着了,拍照我是生手,照片将就看看吧! 请见图:

1. 到底有多大,我拿个尺及一颗 IC 来对照一下,看来您的貌似比我这个更小一点,不过我确定我这个 Display 应该是超过有 25 年以上的东西了..

2. 照近一点再看看..

3. 我后来又发现当初收集到怪怪的 Display 它上面就只能显示 + o - 也是蛮小的东西,呵呵~

4. 我用电表来点亮它看看..

5. 先前的那个 Display 我也用电表来点亮它看看..

6. 在找这个 Display 过程中,发现我以前也收集了灯丝的 7 段显示器,用 5 V 就可以使他点亮了,它不是 LED 唷! 是灯丝唷,哈~

7. 最后我再给您看一个我在新加坡买到的一些磁控翻面的 Display,这种东西可以在旧的球场计分板上看到它大尺寸板的 Display,而我买的是它们最小尺寸的 Display

8. 它要用 12 Volt 来驱动,我懒得找 12 Volt,我直接用手拨两节给您看看,这东西很有趣的,不过也不便宜就是了,我好像也只买了十个左右吧!

Okay!~ 介绍完毕,希望能满足 dexidz 兄的好奇与顺便考古一下 (因为都是古物呀!) 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E:
dexidz 兄,回到家后找死我了,最后终于是找着了,拍照我是生手,照片将就看看吧! 请见图:

1. 到底有多大,我 ...

好有意思的文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有意思的文物啊

呵呵~ 424x3 兄,我估计再过个两三百年,故宫肯定会收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dexidz 兄,回到家后找死我了,最后终于是找着了,拍照我是生手,照片将就看看吧! 请见图:

1. 到底有多大,我 ...

叫我兄,不知会不会让我有愧!
谢谢,费不少心拍照片。 果是让我开眼了,这个真的是挺小。是不是国外的东西啊。不错不错。怎么不利用上让其接灰。

(另,发贴目的:
1 超小的,真正意义上的数码管,我在网上多次找寻这种或更小的数码管,无果。就调侃一下,看大家见过其它的没,毕竟网友力量大。
2 因为我就一个数码管,又不好买,如果网友也有这种的。那剩下的板也算有个归处
3 但网友有这种数码管,安在这小板上有什么用呢。我就引了下表笔的事,看大家能借鉴不。
4 我无视有些人的回复,有说炫耀的。就一个数码管能吗?不能吧

比那些问大家工资啊,什么车啊,什么对象啊...要有意义多了。我连看都不看,那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重拍了,高清的,能看见里面结构

网友:
我的仓库里也有两个这样的,记得是6位显示,改天挖出来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叫我兄,不知会不会让我有愧!
谢谢,费不少心拍照片。 果是让我开眼了,这个真的是挺小。是不是国外的东 ...

不过 dexidz 兄,我到是蛮佩服您 DIY 的精神,会将这些器件物尽其用,我当时买到时就纯收藏而已,而在 25 年前那个 Display 的接脚我都还不知道要怎么个焊接它才好,因为这接脚在于当时实在是太密集了!

不过我这些怪怪的器件到是蛮多的,不只是光只是 Display 而已,所以家里的工作室搞了一面墙专门放置零件柜摆放这些怪东西的! 待日后有机会我再于坛内依依的介绍. 无论如何,我还是很佩服您有这个 DIY 的心了,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这个象超小的点阵屏呢

根本就不是点阵屏啊 ,就是一个小小的数码管,漆面做的很好。使用起来很舒服。

网友:
哈哈,被楼主的标题骗了

网友:
的确很小

网友:
长见识了啊!呵呵.............

网友:
求购买地址 !!!

网友:
不错,真够小的啊。
之前我见过一种贴片10脚的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