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的XC16PRO编译器

楼主(2013-03-19):
if(!PORTBbits.RB3)PORTBbits.RB8=1;
就这么简单位操作指令,被编译成下面这样子,无语了。
mov.w 0x02c8,0x0000
and.w 0x0000,#8,0x0000
sub.w 0x0000,#0,[0x001e]
bra nz, 0x00034a
bset.b 0x02c9,#0

网友:
用的还可以啊...没啥错误

网友:
X的IDE还不错,XC16不行就换PICC或C30嘛
再或者改了优化等级

网友A:
编译器在总体效率上比直接编写汇编会高很多,个别语句不能强求。

网友B:
XC16不行就换PICC或C30嘛

XC16 = C30.

htsoft's PIC24 compilers aren't goo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在总体效率上比直接编写汇编会高很多,个别语句不能强求。

以前用PICC的8位编译器和汇编一样,2句搞定。
BTFSS PORTB.3
BSF PORTB.7

楼主:
引用 网友B:
XC16 = C30.

htsoft's PIC24 compilers aren't good.

那DSPIC33F,还有更合适的C编译器吗?

网友(2014-02-21):
有没有XC16的中文说明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