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306芯片的RX和TX信 号能不能喝DM9000的RX和TX直接连接

楼主(2013-03-19):
RTL8306芯片的RX和TX信 号能不能喝DM9000的RX和TX直接连接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加网络变压器只是为了隔离。

网友:
您的意思是不经过网络变压器,直接连的意思么?

楼主:
是的,直接连起来

网友:
phy端不能直接连,去查查tranformerless ethernet。

楼主:
phy端不直接连,只是将芯片的RX 和TX管脚相连

楼主(2013-04-27):
联上后网络平不通,那位知道原因

网友(2015-09-02):
http://www.ti.com/lit/an/snla088a/snla088a.pdf
无变压器以太网,需要用电容隔离

网友(2017-09-22):
感谢楼上兄弟提供的资料

网友(2019-05-23):
楼上+1。感谢!

网友:
楼主好!这问题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