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2.4G芯片之间能不能通讯?

楼主(2013-03-19):
对无线不太了解,对2.4G这样的就更不懂了
现在有2个发射模块,一个芯片是CYRF6936。一个是nRF24L01,通讯协议自己写。
主要是想知道跳频、DSSS之类的高级点的功能不知道是不是能一致,能不能互通?

网友:
这个恐怕不行吧

网友:
market 等大牛分析

网友:
理论通讯协议一样就可以

网友A:
nRF24L01没有DSSS模式,GFSK有可能可以,但还要看Preamble和CRC能不能对应上,反正感觉比较悬。

网友:
nRF24L01 貌似没有这样高级点的功能哦  小心哦

楼主:
谢谢,了解一些了。
现在有个STM32做的开源遥控器,遥控器发射用的是CYRF6936。然后老外做到了兼容多家模型厂家的协议,可以通用,而且还号称只要你寄给他实物测量,他就能做到兼容。但我思摸着不同模型厂家见不大可能都用一样的2.4G芯片(尤其是一些低端航模厂家)。故有此问。
那这样呢:CYRF6936能不能向下兼容nRF24L01、cc2503之类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解一些了。
现在有个STM32做的开源遥控器,遥控器发射用的是CYRF6936。然后老外做到了兼容多家模型 ...

1.在RF层面要求调制方式一致,一般2.4G无协议栈芯片都是GFSK,这个问题不大。
2.在链路层面要求封包格式一致,无协议栈芯片一般是前导码Preamble + 地址Address + 载荷Payload + 校验码CRC的格式,这里主要看Preamble和CRC多项式是否一致,或者IC是否允许自定义这两项,还有最大Payload长度是否相同(否则只能以最短的为标准)。

网友:
估计lz 说的是  华科尔的DEVO 7E遥控器

gale 大师利用外国的开源代码底层重新编写的gui
附上 51mx的 相关链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ighlight=DEVO
估计从此以后 devo 7e 价格会上涨,因为这个开源的固件实在是比华科尔官方的强大多了,当然缺点也有——稳定性目前没经过验证

网友:
抱歉,截图时候出问题了,刚用谷歌浏览器的截图功能 用的不是很熟练

网友:
CC2500和CC2530之间能通讯么?

网友:
DEVO7E 的确是够便宜,体积小了,十字杆的轴承可能也省了,不知道手感如何

网友(2020-01-02):
引用 网友A:
nRF24L01没有DSSS模式,GFSK有可能可以,但还要看Preamble和CRC能不能对应上,反正感觉比较悬。 ...

大师,帮忙看看我这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4440-1-1.html
指点一下

网友:
基本不可以

网友:
我觉得不行

网友(2021-03-27):
有开源的遥控器方案,deviation项目了解下。里面都有这些的驱动和协议

网友:
调制方式 频率这些物理层的参数一样,  链路层数据格式一样  理论上是可以的

举个例子  可以用NRF24L01 实现简单的蓝牙BLE 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