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能同时给多个芯片提供时钟的RTC吗?

楼主(2013-03-19):
RT,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

网友A:
很多RTC芯片拥有1Hz的脉冲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RTC芯片拥有1Hz的脉冲输出的。

我的意思是说一个RTC给多个ARM提供时钟,请问有这样的芯片推荐吗?

网友:
这个没问题的。IIC的,即可。IIC支持多主的。软件弄好了就没问题。
多个I2C 主设备,访问这个I2C的从设备。
无需RTC芯片有啥特别支持。

网友:
RTC输出后用244或245芯片驱动一下就可以了,一个芯片可以同时输出8路

网友:
你这用意如何?板子空间不够放多个RTC芯片?节约成本?
如果一从多主,软件编写不当,容易出错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