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数据采集的工控板?

楼主(2013-03-19):
求推荐数据采集的工控板?

arm+linux的最好

能接各种传感器,或者能接采集卡

网友A:
可以联系我们,批量大的话,加ad转换器就可以了。或者是我们给你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联系我们,批量大的话,加ad转换器就可以了。或者是我们给你定做

能不能给个网址?

有没有现成的产品,能接4-20ma传输的传感器和485走modbus的传感器?

网友:
可以接的,电话:18665387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