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轴为啥起飞晃晃颤颤的?

楼主(2013-03-19):
我的四轴是10寸浆,自己做的60x60机架。。。
我想问起飞不稳是不是和机架很大关系。配多大的合适。为什么???
请指教

网友:
跟机架没那么大关系吧,pid参数没设好。

网友:
只是单纯的晃是吧?有没有影响到悬浮?

楼主:
为何起飞后往一边偏呢。重心重要吗

楼主:
我的是kk飞控,请问下大神。控还需要微调吗??

网友:
kk飞控也就那样子,没有加速度计,没法自己修正姿态

楼主:
那意思就是说。试飞前要先手动调控上的微调,我的已经炸机了,,我不想有第二次了思密达

网友:
需要反转陀螺仪按照网上的教程折腾一下,我也是这么折腾过来的。

相比较来说 KK虽然稳定性不好,但绝对听话。

高级飞控好的时候稳的要命,不好的时候要你的命。

楼主:
嗯。。谢谢大侠,我试试要是有教程地址就更好了。。调试真是个艰难又蛋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