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铜柱电脑螺丝M3*30+6,其中“M3*30+6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3-03-19):
六角铜柱电脑螺丝M3*30+6,其中“M3*30+6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m3 螺纹的直径是3mm    30是螺纹的旋合长度,6是后面还有6mm没有螺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 螺纹的直径是3mm    30是螺纹的旋合长度,6是后面还有6mm没有螺纹的地方

灰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m3 螺纹的直径是3mm    30是螺纹的旋合长度,6是后面还有6mm没有螺纹的地方

反了吧,6mm应该是螺纹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m3 螺纹的直径是3mm    30是螺纹的旋合长度,6是后面还有6mm没有螺纹的地方

是反了,30是没有螺纹部分长度,6才是螺纹长度

网友:
还有M是表示公制螺纹。